[維修實例] MSI B360M PRO-VDH 故障現象為無Vcore debug燈卡在CPU | MLCC crack 短路

楼主(2024-09-22):
(1)廠商、型號、版本:MSI B360M PRO-VDH (MS-7B24)
(2)症狀:故障現象為無Vcore,debug燈卡在CPU。

(3)檢修過程:

  <1>初步目檢無撞件、進液痕跡,測量ATX24pin、CPU12V對地二極值正常。

  <2>上CPU觸發正常,唯獨沒有VCORE,且板上debug燈號卡在CPU。

  <3>先從簡單的解決方案執行:備份既有BIOS、刷入原廠的BIOS  -- 依舊無改善。

  <4>回歸到基本時序著手,還好有前輩提供MSI H310的電路圖與點位圖可參考,也能彌補這方面的劣勢。
  <5>在還沒有H310資料做對照時,隨意測量CMOS電池旁的電感,居然沒電壓。

        以為左側兩個是VCCIO、VCCSA的供電,參考H310點位圖才明白GS7133這個是VCCSTPLL供電。

        靠近VCORE供電最下方的電感是SY8288絲印ASWBAD,是VCCIO(確認IC方案與H310電路圖一致)。

  <6>實測這顆無電壓的電感IC為RT8125E,負責VCCSA供電。

         測量VCC: 12V、EN: 3.3V、 FB: 0.284V、REFIN: 0.2V REFOUT: 0.8V,實際供電輸出約0.2V

         從VCC、EN、REFOUT數據來看,無法判斷IC是否有問題。

         再從FB的上下分壓電阻確認是否有異常,1K、3.16K皆正常。

  <7>在沒什麼想法與方向時,往周邊MOSFET查找,確認上管12V偏低。

        斷電確認12V對地二極值0.010,兩顆0R阻值變成10多歐姆。
        點開H310點位圖,發現12V相連的零件不多,這才反應過來,

        VCCSA負載短路造成0R燒斷路,短路點一定就是在VCCSA這部份。

        打開放大鏡仔細觀察上管的12V四顆濾波電容,一顆已經破裂短路,才使0R變質,

        VCCSA輸出電壓異常,導致VCORE供電電路不輸出。

  <8>先從顯卡料板上拆兩顆0R備料,將破裂的MLCC移除,從料板上拆顆12V濾波MLCC過來。

(4)上機測試

    更換後VCORE輸出0.9V、debug LED也能順利跑下去,到最後燈號消失,並從開機裝置啟動系統。

VCCSA電壓正常
LM取得主機板相關資料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前輩收看。

這個案例原始故障點看似"很繞",其實是我的誤判供電才會如此。

從時序上來看似乎與VCORE前的CPU輔助供電缺少有關,

原始故障是因為MLCC crack造成0R阻值變化使得RT8125E沒有發出PG訊號

,沒給RT3607BC VRMPGD高電位,未能滿足VCORE的條件。

(5)參考文獻:
     <1>[詢問]MSI H310M PRO-VDH PLUS VCORE沒出來,裝CPU上電RT3607BC發熱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166-1-1.html
感謝2F大俠分享的點位圖與電路圖

     <2>RT8125E datasheet

网友:
電路圖
MSI B360M BAZOOKA_B360M PRO-VDH MS-7B24 Rev1.0_2.0.pdf (2.95 MB, 下載次數: 8)
點位圖

楼主:
感謝 版主 獅子魚大慷慨分享點位圖與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