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每次藍畫面都不用代碼

楼主(2024-09-23):
已確定非電供問題
該從那個方向入手?

网友:
是不是選錯字了???
主題是不是 "win10,每次藍畫面都不同代碼"??
想問的是不是 "win10,每次藍畫面, 都不同錯誤碼"??
把問題問對, 才能得到正確的回覆..

電腦也就只有 主機板/記憶體/處理器/硬碟/電源供應器/作業系統
排除已測試的電源供應器, 接下來就是交叉比對其它項目了啊!

网友:
  應該是指不 "同" 代碼的 BSoD 了.

  除了 dcstudio 牛君說的, 再加碼一下. 有一些應用程式也會致 BSoD, 設法讓其停止載入或安全模式進系統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