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拉門某一片掉下來要如何處理?

楼主(2024-09-23):
這個拉門本來是後來請做窗簾布的鄰居做的,不過他們只有做布的,就另外發給他的同行做,估計做好約兩年了,最近發現其中有一片掉下來了,我把它推上去它也是掉下來,理應有個什麼地方把它卡住才對,不過我看不出來。

就只有這一片這樣,請問大家這是什麼問題?這個雷大應該會知道。

网友A:
間格一片才有掛勾,沒掛勾那片滑落,
看原來如何掛住鄰片 或裝L片掛住鄰片

補充內容 (2024-9-23 09:17 PM):
依照3# 也是上中下,點一下三秒膠,可能塑膠管油也可以

网友B:
一般拉門,兩片中間會穿一條軟膜。
軟膜與葉片之間,製造工廠會上膠,通常不是整條都有膠,可能上中下點一下。

我是不知工廠用什麼膠啦,我遇到時,也是上中下,點一下三秒膠。
不過三秒膠要控制膠量,點太多,有膠的部份會變硬硬的,不小心還會滴到地上。

老大的這個流金花色,工廠好像在仁德。
之前我打電話去工廠............不賣我,竟然不賣給我,我可是台南拉門王呀~
瞭解以後,也就雲淡風輕了,因為就真的是工廠,訂貨要找大盤經銷商。
雖然不賣我,倒是給了我幾家大盤的電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間格一片才有掛勾,沒掛勾那片滑落,
看原來如何掛住鄰片 或裝L片掛住鄰片

我看其它沒掉下來的上下都沒有其它固定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拉門,兩片中間會穿一條軟膜。
軟膜與葉片之間,製造工廠會上膠,通常不是整條都有膠,可能上中下點一 ...

如果沒有正確的解決方法,我猜想烏骨雞學姐會用膠帶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沒有正確的解決方法,我猜想烏骨雞學姐會用膠帶解決......

楼主:
看不出來用什麼地方固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出來用什麼地方固定。

用這個肯定可以,
B7000 黏合膠

液晶螢幕FPC軟排線上的小膠片脫落時,
我也用這個把它黏回去,
"黏接部分另外固定、靜置24小時以上,讓膠水完全固化效果最佳",

膠水我是淘寶買的,比台灣便宜很多,
存放時記得鎖緊,放冰箱,才能長期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來用什麼地方固定。

沒看過那種,不過我猜是這樣。

我訂的廠牌,兩端是圓形的。

如果是的話,軟膜塞回去也是一大考驗。
軟膜脫出,若只有一小截,辛苦一點慢慢塞,還勉強OK。
若是一大截,會塞到抓狂。

脫出一大截,我試過好幾次,不要懷疑,整組卸下來處理最快。
攤放地面,整條或整片抽出,再從頂或底部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這個肯定可以,
B7000 黏合膠

多謝指導,原來要放冰箱,小弟已經乾掉2條50CC的,放厚的密封袋放室溫還是會乾掉

网友:
我家以前舊式的拉門是鎖螺絲  最近也出現跟你一樣情況 我找了上下各2個小螺絲鎖上 上下外加-T8000 比新的還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