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剛整理好的初代CB400化油器,非常少見的原始初代版本

楼主(2024-09-23):
這棵1992年第一代的化油器是在幾年前買來要
練習清洗化油器時買來的.
當時是從一位老師父那裡買來的
因為不能用,怎麼洗都洗不順,怠速無法保持住
怎麼調跟洗都沒用,查不出問題,就叫客人跟日本訂整理好的良品
而這棵就幾佰元隨便賣了..
後來到我這裡,查了一下,才終於找到不順的原因
有一棵最裡面的一個油道是塞死的..非常細跟小的油路
沒有仔細拿真空槍每個洞都吸看看
根本查不出那裡原來是塞住的...
把那個問題找出來後,再來就簡單了
再把該換的負壓膜跟一堆像膠條跟膠圈全換新的上去
一裝上車,一發就發動起來,且非常順...
這種東西貴的就是工資,材料費超級便宜,一包50元有找..
為什麼一堆中年大叔特別喜歡這台車的原因,因為材料費超級便宜..

楼主:
今天要來整理原本v2車上的這組原廠化油器
這種使用超過二十年的化油器,主要就是
要把這些防漏膠圈全都換上新的
然後這個二個化油器間連結的供油T管膠圈
更是一定要更換的東西,整個全都硬化掉
之前換FCR化油器後就包起來不管一直放著
結果裡面一堆舊油膠全蓋在上面
連油道裡面也全都塞住.
幸好有很強的清洗機,把那些老舊油膠全都震下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要來整理原本v2車上的這組原廠化油器
這種使用超過二十年的化油器,主要就是
要把這些防漏膠圈全都換 ...

請教超音波機裡面裝的是汽油或是柴油? 還是其他溶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超音波機裡面裝的是汽油或是柴油? 還是其他溶劑?

那個是機械鐘表在用的清洗劑,鐘表材料行有在出售,四公升800元,能讓乾掉的油膠脫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是機械鐘表在用的清洗劑,鐘表材料行有在出售,四公升800元,能讓乾掉的油膠脫離. ...

感謝您的回覆,之前洗FZR化油器,用汽油跟柴油泡都洗不乾淨,來試試您的方法。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的回覆,之前洗FZR化油器,用汽油跟柴油泡都洗不乾淨,來試試您的方法。謝謝。 ...

石化類像汽油這些跟硬化的油膠是同樣的東西,用那個怎麼可能洗的掉油膠..

昨天上傳影片後,有人對超音波清洗機裡
用的是什麼清洗劑很好奇..
就來拍一下用的是那種藥水跟後來的成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是機械鐘表在用的清洗劑,鐘表材料行有在出售,四公升800元,能讓乾掉的油膠脫離. ...

好奇 "機械鐘表在用的清洗劑"
能否解決內燃機的長期的機油泥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 "機械鐘表在用的清洗劑"
能否解決內燃機的長期的機油泥去除

可以是可以,只是要全拆下來用超音波震很久.

楼主:
終於把這台v2原本的化油器整理好了
T管漏油部份也全都搞定.
原本在車上一直都是好好的,但換了FCR33後
放了快二年,最近試才發現二個連接T管都會漏油
都要整理了,就一次買了二車份的修理包
一次全都整理好,自己的工不用錢
維修包二車份總共連運費也不到400元,

楼主:
今天來測試一下剛整理好的這棵原廠v2化油器
在安裝芭樂高流量空慮之下,拉高轉時
混合比並未明顯的變稀..
就算拉高轉都是在藍色的標準帶上
怠速也非常穩定,不會飄.

楼主:
由於這棵初代cb400化油器混合比必需調的更濃
羅絲必須調到三圈多,但這樣很怕騎一騎羅絲噴出去
所以來製作混合比羅絲孔保護套,這樣就不用怕
混合比轉出的圈數過大,羅絲會整支掉出去
由於設計的非常緊,所以插進去就很難去脫落
也能增加混合羅絲孔位置的氣密性.

网友:
太專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