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寧移動式冷氣 JR-AC6MT 開機瞬間跳機<求救>

楼主(2024-09-25):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家中美寧移動式冷氣 型號 : JR-AC6MT  多功能空調
近日發現開機瞬間跳機,需重複開機幾次後才能順利開啟

請問會是哪個零件損壞需更換呢  謝謝

网友A:
你做了那些檢查呢?

网友B:
機器跳機 ?
我真無法理解跳機意思
是機器真跳離地面  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了那些檢查呢?

控制面板 及電源面板有檢查過 沒有短路燒毀,現在懷疑是啟動電容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器跳機 ?
我真無法理解跳機意思
是機器真跳離地面  還是..........

您好!我跳機指的意思是開機就瞬間關機了,電源閃一下就跳掉

网友:
不考慮送經銷商修嗎,對岸產品很愛用電子控制,就算找的到原因也不一定有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