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BAKKO PS-305D 電源供應器電流顯示問題。

楼主(2024-09-26):
請問有沒有會員手上是使用這台大陸的BAKKO PS-305D 電源供應器?

這台電供的左邊是顯示電流,右邊是顯示電壓,上圖電壓缺字是拍照造成,實際上並沒有故障。
請問中間那個AMPS 按鈕在按下與不按下時,電流的小數點分別在什麼地方?

這台是朋友的,本來已修復到最後一個小數點的問題,結果不小心短路到電路板,現在已經無法調電壓,我真是帶賽~~~,這下要修好賠給朋友了。

网友:
網上各家PS-305D的圖中,小數點基本都是這樣:

A mA V 文字的位置看來就是小數點的位置:

网友:
從2分鐘位置點,開始觀看
How to use SUNSHINE P-3005D 5A Power Supply
https://youtu.be/9r05fOsRluY?t=131

网友A:
BAKKO 是大陸牌子 我以為是台灣的品牌 今天有上網拍BAKKO 853A預熱台 難怪都查不到資料 品質不知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KKO 是大陸牌子 我以為是台灣的品牌 今天有上網拍BAKKO 853A預熱台 難怪都查不到資料 品質不知好不好

BAKKO 是大陸"貼牌"的牌子,自家沒有生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KKO 是大陸牌子 我以為是台灣的品牌 今天有上網拍BAKKO 853A預熱台 難怪都查不到資料 品質不知好不好

853A預熱台 以前還有安泰信的質量比較好!
現在掏保 剩下 快克 跟BAKKO 這2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