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F314-42 (LA-J731P) 開機時好時壞

楼主(2024-09-27):
Acer 筆電 SF314-42 有時能開機, 但是開機後玩一陣子會斷電關掉, 再來按開機鍵無作用, 按其他按鍵鍵盤背光會亮一下子熄滅, 插電充電燈也是會不規則亮滅, 想自己搞看看有沒有機會修復,請各位高手提點,謝謝!附上主板正背面圖片

正面照

正面照

正面照

背面照

背面照

背面照

网友A:
無法開機先測各大電感電壓 有恆流源電供就看電流跳變
Acer Swift 3 SF314-42 Compal FH4FR LA-J731P.pdf (2.11 MB, 下載次數: 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法開機先測各大電感電壓 有恆流源電供就看電流跳變

謝謝獅子魚大的指點,我找時間來研究一下 謝謝

网友B:
鍵盤查了嗎?
先從最簡單的一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鍵盤查了嗎?
先從最簡單的一一排除

應該不是鍵盤的問題,能開機的時候鍵盤都正常的,只是會斷電之後開機鍵就無法再開機了,把大電池拔掉一陣子或是拿另外一顆電池下去裝 又能用幾分鐘到幾小時不等....

网友C:
是否有檢查過變壓器
之前我有一台acer筆電接變壓器使用時燈號會一直閃無法充電,結果就是變壓器的問題;換一個就好了

网友D:
這問題可能需要多方面測試!
如是否系統過熱,造成斷電,
或者記憶體問體!
或者變壓器!
或者進入BIOS 是否狀況依然等等
如此多方面測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檢查過變壓器
之前我有一台acer筆電接變壓器使用時燈號會一直閃無法充電,結果就是變壓器的問題;換一 ...

電腦的變壓器是沒問題的,如果在能正常開機的時候電池能正常充電並且充飽,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問題可能需要多方面測試!
如是否系統過熱,造成斷電,
或者記憶體問體!

這兩天電腦又比較正常了一些,都能正常開機關機也不會斷電,之前我也有將CPU的散熱片拆下來清除舊的散熱膏並上新的散熱膏,觀察CPU溫度也沒有高溫現象,記憶體溫度部份我再觀察看看. 在之前按開機鍵無動作,我曾試著按F2鍵,有時只是鍵盤背光亮,有幾次能進入BIOS但是也會出現斷電的狀況,依目前的狀況真的要長時間去測試抓問題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法開機先測各大電感電壓 有恆流源電供就看電流跳變

獅子魚大 這兩天筆電開關機都正常,我量了電感PLB2對地電壓有16V、PL502有5V、其他PL302、PLZ1、PLZ2、PLA1皆為0V,請問當不正常的情況下我要再從哪部分著手呢?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兩天電腦又比較正常了一些,都能正常開機關機也不會斷電,之前我也有將CPU的散熱片拆下來清除舊的散熱膏 ...

您這種現象,有可能方向是EC CHIPSET,或EC BIOS 去查查看

网友E:
有的时候是电池引起的无征兆断电。
楼主您试过把电池取下后,单单AC供电正常吗?或者换新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這種現象,有可能方向是EC CHIPSET,或EC BIOS 去查查看

謝謝提點,我再來研究一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是电池引起的无征兆断电。
楼主您试过把电池取下后,单单AC供电正常吗?或者换新电池看看。
:lovel ...

這台筆電如果取下電池單靠AC供電是無法開機的,我有拿另外一台筆電相同型號的電池去試,剛開始能用個數分鐘到幾小時不等之後也會出現斷電跟無法開機的情形,但是取下的電池在另外一台筆電開關機跟充放電都能正常,所以目前也是暫時排除電池與電源供應器的問題,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筆電如果取下電池單靠AC供電是無法開機的,我有拿另外一台筆電相同型號的電池去試,剛開始能用個數分 ...

用變壓器無法開機那你要修前面保護隔離電路或者充放電線路
還是要先檢查變壓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變壓器無法開機那你要修前面保護隔離電路或者充放電線路
還是要先檢查變壓器是否正常

謝謝獅子魚大的提點,這三天這台筆電一切都正常,也不會出現斷電無法開機的情形,所以暫時就先這樣子了.....再觀察一陣子有問題再來處理感謝各位大大告知可能的問題所在,非常感謝大家!

网友:
这毛病在大陆,分分钟应该能修好。首先测量公共点电压是否有19V 待机3v 5V 是否已经产生。开关在键盘上的话。去掉接盘。直接用万用表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