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PPLE IPAD Pro A2228_2020_蘋果主板點位圖,Type-C芯片CD3217B12,周圍掉件

楼主(2024-09-29):
型號: APPLE IPAD Pro A2228_2020,

拆換Type-C芯片CD3217B12時,不小心造成周圍電阻掉件,
求助相關點位圖或電路圖,

1.同學的IPAD A2228,故障現象: 不開機,不充電,電池漏電
主板照片1,

--
2.主板照片2,

--
3.主板照片3, Type-C芯片CD3217B12,拆焊前,

--
4.Type-C芯片CD3217B12,拆焊後,
紅色箭頭處,掉了幾個SMD電阻,

如果找不到電路圖,打算買張料板來量阻值,
請求協助,剛溫

楼主:
phoneboard,剛看了一下,
似乎是手機點位圖專用,

IPAD Pro A2228,
是蘋果平板IPAD pro 11寸 2020年款,
(全新4萬多,故障原廠報修2萬多 )

感謝peter180深夜來回覆 :)
話說,之前這篇"POCO M3 不開機",
今天又重植一次,故障依舊,
推測充電IC應該掛了,
暫時不想弄,在考慮要不買IC回來試,

先轉戰同學這台IPAD pro 11寸,
(已拖好幾個月,買IC已花了千把元,
若沒修好,會變成打水漂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phoneboard,剛看了一下,
似乎是手機點位圖專用,

1.抱歉,沒注意到沒有提供零件的數據。

2.原價的一半算還可以,FB有看過ASUS進液的筆電。

要換全部主機板報價已經可以買台新的@@

3.練功可以,要追求完修的話就要考慮可行性與作停損點。

就像你問我要不要換故障SSD的主控是同樣的概念,

不是什麼512GB、1TB的SSD,就可以隨便啦,自用就好~

4.已經頭洗下去了就試試看,風險告知過後就盡力為之。

只是IC報價這麼貴,我的感覺是會虧。查價時就會評估自身經驗與成功率問題,再決定要不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抱歉,沒注意到沒有提供零件的數據。

2.原價的一半算還可以,FB有看過ASUS進液的筆電。

修這台,的確感覺虧錢機會很大,

IPAD Pro查不到時序圖,只能看bilibili站維修案例,
影片換甚麼,我就買甚麼,(這通病案例看來需換3~4顆IC,材料費台幣約600元)

第一次芯片型號買錯,(原來這台IPAD pro有分陸版、港澳台版,芯片型號不同),
第2次芯片,其中一顆沒焊好,重植後,又掛了,
第3次芯片,就是昨天,拆焊時發現SMD電阻不知何時飛了,

買料板算最後停損點,
料板就用來量阻值,免得拆件又飛了,

維修像打怪,關關難過,關關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這台,的確感覺虧錢機會很大,

IPAD Pro查不到時序圖,只能看bilibili站維修案例,

剛投入某個陌生領域都會有段陣痛期還有繳學費的時候。

即使沒完修也賺到經驗值@@

正常使用的A卡就很難搞,礦卡更是集故障狀況於一身的超級病毒@@

電路圖可能要花時間找找或是用買的

网友B:
哪一顆ic還有分區域?剛看淘寶,還有什麼充電碼片的

--
鑫智造有點位和電路圖,免費的

同時打開點位圖及電路圖,在點位圖上需要查詢的元件或接點,點滑鼠兩下,它會自動跳到電路圖,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一顆ic還有分區域?剛看淘寶,還有什麼充電碼片的

--

大俠,
  修這台IPAD Pro 11寸二代 A2228,

我先後買了以下幾樣芯片:

1.錯誤:
Type-C芯片CD3215COOZQZR, 充電芯片343S00252,

2.正確:
充電IC 12EI PI3DPX12 8N017充電碼片:12EI,
電源芯片343S00288,
Type-C芯片 :CD3217B12,
充電芯片343S00235

Bilibili站維修案例,及淘寶都寫IPAD 11寸,
以上芯片型號會混和出現,
不確定到底是版本不同or世代不同,
(11寸有分好幾代,或IPAD pro還有分幾寸? 看得霧煞煞,
當時google發現,IPAD pro還有依銷售地區分版本),

感謝您分享鑫製造的資訊,
省下買料板的費用,直接買電阻就好,
而且這上面好多維修案例分析,太棒了!
感謝不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