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老花眼焊接0603零件的建議

楼主(2024-09-29):
由於工作的需要經常會焊接0603零件與小間距IC,
現在是拿著放大鏡檢查零件有沒有對齊,再焊接之後再
拿放大鏡檢查,發現沒弄好在修整一下,這樣下來花很長時間.
好不容易完成後,上電出現異常,往往檢查時會看到小小小錫絲
趴在零件的邊邊或是IC PIN之間,為了修好又得花一番時間更換零件了.
在想要不要弄一套像維修手機那類的顯微鏡可以看得很仔細,
,這樣會不會比較輕鬆,可以早點下班
想請教各位大大有使用過的嗎?可以推薦幾款參考~

网友A:
可到眼鏡行配一副近焦的老花眼鏡,焦距大概15cm~20cm之間就很好用了。

网友B:
這個不知合不合用  如果能適用 就要問學姐還有沒貨 價格真是物超所值
趕緊照過來!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

网友:
我會考慮購買"維修用的HDMI顯微鏡"(現在還沒有@@),不少Youtuber、B站up主都配備這個。

网友C:
我的老花約 200 度有特別配付 250 度的眼鏡來專門看電子線路,但是還是無法看清 SMD 元件的焊點,還是得用體視鏡才能清楚看到。

體視鏡不是傳統顯微鏡因為其倍數不高從 10 ~ 40 倍之間就夠用了,物鏡的距離也夠大約有十幾公分才能方便鑷子與烙鐵的操作,雙眼立體的直視才有立體影像,CCD 與螢幕的組合前面兩點都沒問題就差立體成像了。

可以去找找二手良品體視鏡來用,我買的這組記得不到 2K 台幣但要自己整理,也有許多新品能買到價錢就看自己能否接受,但如果是工作的需要那更是得買。

現在許多的電路都那麼細即使沒老花沒近視也看不清楚,體視鏡已經是必要工具了目前沒有其他儀器能夠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花約 200 度有特別配付 250 度的眼鏡來專門看電子線路,但是還是無法看清 SMD 元件的焊點,還是得用 ...

正解!
到了年纪老眼昏花,何况操作对象越来越细小,體視鏡是唯一的选择。
只是这种显微设备的视场、视距都有限,有时还是有点别扭,需要习惯一段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到眼鏡行配一副近焦的老花眼鏡,焦距大概15cm~20cm之間就很好用了。

謝謝建議~
由於會需要焊接,會有高溫烙鐵或是熱風槍在旁邊,很怕一不小心就燙傷了~
加上錫煙,實在不太想靠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知合不合用  如果能適用 就要問學姐還有沒貨 價格真是物超所值
趕緊照過來!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 ...

之前學姐剛推出時也很心動想買一台來試試.
但想著想著就沒買了....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學姐剛推出時也很心動想買一台來試試.
但想著想著就沒買了....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貨? ...

能到帖子上留言 或 直接短信學姐 不就知道還有沒有

楼主:
搞不太懂体视镜跟顯微鏡的差異,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活動式手機架+退役大屏手機。

效果,還可以。

剛剛犯了個傻,還開什麼檯燈呢,手機都自帶LED燈呀~

也可以,再加個夾式環形LED燈。

网友D:
我的裝備,
焊接維修用HDMI顯微鏡,
HDMI相機3800W顯微鏡相機 (可接HDMI,或USB接電腦win10免驅動)
150X高距離鏡頭+黑色國標環形燈
以上不含支架,不含螢幕,淘寶DIY價格約台幣3200元.

用麥克風支架(淘寶約台幣300元),
(麥克風支架底盤不夠重,要拿重物壓,才能避免傾倒,我用兩顆壞硬碟裝箱鎮壓),

效果:
注意看下面連結中的螢幕畫面和旁邊的麥克風架, (但沒拍到顯微鏡相機本體)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9151&pid=994909
以下圖3, 圖4,上面的SMD電阻是01005,
顯微鏡頭距桌面約25cm,不會擋到烙鐵操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80-1-1.html

上述裝備唯一缺點,HDMI顯微鏡原本配備一個遙控拍照的遙控器,
遙控器新品拿到就是故障沒反應,不過,可直接按相機的按鈕拍照,
打算有空再把遙控器拆開來DIY維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這種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52119934916

如果有近視加老花,這樣不戴近視眼鏡可以看清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近視加老花,這樣不戴近視眼鏡可以看清嗎?

大大 怎知道近視加老花  看近物要拿掉眼鏡才能看清  那年齡應該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 怎知道近視加老花  看近物要拿掉眼鏡才能看清  那年齡應該也.......

先說無關政治...

{n_087:}

网友:
以樓主的需求工作時目檢、烙鐵拆焊,還是建議HDMI顯微鏡輸出到螢幕顯示、雙螢幕工作比較輕鬆。

找張網椅這樣工作一天下來,對脊椎骨負擔相對低一些。

之前坐我旁邊的強者同事都是這樣完成他的日常。

部門兩位資深的同事也搬了網椅放公司,看起來就很樹熙~~

网友G:
多年前更換電視主板的0歐姆電阻,使用下圖的頭戴式放大鏡,效果不錯。

當時更換的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847-1-1.html

上面酷友推薦學姐賣的那台,我也有買,如果你在台中的話,頭戴式放大鏡以及推薦學姐的那台,我可以借你試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年前更換電視主板的0歐姆電阻,使用下圖的頭戴式放大鏡,效果不錯。

自刪
已找到答案
感謝~

网友H:
目前想色誘烏骨雞學姐看能否買這台給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1883196242

网友:
烏骨雞學姐說最近我表現欠佳,經常在外不回家,就用她有在賣的這個加減用。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裝備,
焊接維修用HDMI顯微鏡,
HDMI相機3800W顯微鏡相機 (可接HDMI,或USB接電腦win10免驅動)

前述提到的"體視顯微鏡"做焊接,
很容易搞到彎腰駝背,
(想像一下,要能焊接or操作熱風槍,
物鏡必須和待焊物有段距離,
頭又必須往前靠在目鏡,
形成一種"烏龜脖"的姿勢,)

B站的"筆記本維修斯"就是用體視顯微鏡在飛線補點,
常常補點都腰痠背酸,補到哇哇叫,
(直到他掌握"訣竅",訣竅就是: 補點這苦差事全部交給員工 XD)

HDMI顯微鏡,用起來則是眼睛平視前方,
手也是自然下垂地操作烙鐵或熱風槍,
唯一要適應的是: 視線和手是不同方向,
不過,練習幾次就能適應,
早買早享受,晚買沒折扣

此外,我又添購新裝備: 指紋飛線專用鈦合金鑷子(直尖、彎尖 各一),
因為發現一般鑷子雖然可綁橡皮筋來縮小鑷子張力及張開角度,
但補BGA焊盤要把飛線繞出螺旋狀,
"指紋飛線專用鈦合金鑷子"尖端才夠細,才能繞出夠小的螺旋,

楼主:
W大那台三目摺疊擺背支架看起來很高級~他要輸出到螢幕上是不是還要加上一個鏡頭才能有這樣的功能.
看了很心動~
頭戴式的使用上就是對焦距離會抓不準,畢竟人是會動的,常常盯著模糊不清的東西看,會很累.
以前有用過手動對焦的USB攝像頭,先將作業物放置調整好焦距,再拿烙鐵進行拆焊.但花很多時間在
修飾焊點與清除旁邊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目前想色誘烏骨雞學姐看能否買這台給我︰

牛也有點想要來一台耶...

拗朋友拍的金金顥微攝影.. 得獎了!
http://dcstudio.homeip.net:8080/WordPress/?p=1803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那台三目摺疊擺背支架看起來很高級~他要輸出到螢幕上是不是還要加上一個鏡頭才能有這樣的功能.
看了很心 ...

我很早就有高工作距離的電子顯微鏡了,不過它是這種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800-1-1.html

它的好處是鏡頭跟底部距離可達30公分,這個距離別說是拿烙鐵,就是拿熱風槍都尚有餘裕空間,它的麻煩就是一定要有電。
大陸稱這種相機叫工業相機,以前只要有出新款我就買,最後買的是一個HDMI 1080P,所以也是很燒錢的。

體視的顯微鏡不用插電,除非要用到第3目,第3目就是要給工業相機用的,如果日後有需要或1080P 不滿意我再來買個4K 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牛也有點想要來一台耶...

拗朋友拍的金金顥微攝影.. 得獎了!

先恭喜牛大得獎。

我聽惠民老闆說大部份的人是買下方這款的︰

不過我的工作桌太亂了,而且是4*8 的,用擺臂的可以比較有彈性。

我買這款是先跟惠民老闆詢問的,他是說RF4 這家是專做顯微鏡的,其它品牌都是貼牌居多,所以我就買這台了,不過我還有一些東西要買,這台要下個月才會到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恭喜牛大得獎。

我聽惠民老闆說大部份的人是買下方這款的︰

Wish大已經下手了?! 牛還在掙扎...

网友J: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4dcf2e8dstZNX4
----------------------------------------------------------
我買這款的..4K...接電腦螢幕HDMI...可拍照..
這3年眼力迅速下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Wish大已經下手了?! 牛還在掙扎...

買了啊!這台惠民有現貨,不過我要他等幾天再寄,因為我還有託他代買一些電子零件,等全到貨再一起寄。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o2jkpak5dd1f&id=784244330050&skuId=5566763804413&spm=a1z09.2.0.0 ...

這種的缺點就是一定要插電,有時候只是要看一下也是要插電。
聽一位朋友說所謂體視就是指看起來比較立體,看到的東西比較像我們的眼睛在看,我也想印證一下跟我原本那台高工作距離的顯微鏡有多少差別?

网友:
這幾年眼力也迅速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買了啊!這台惠民有現貨,不過我要他等幾天再寄,因為我還有託他代買一些電子零件,等全到貨再一起寄。 ...

搬折凳... 等Wish大的實測結果!

网友C:
查了一下現在全新雙眼體視鏡約三千多就能買到,在台灣隨便配一副老花眼眼鏡也要三千元,體視鏡不用再觀望了直接買。

三眼的確比較貴還要再加 CCD 攝影機的錢,如果是很少需要拍影像可以買雙眼的就好(除非也能拍出 3D 影像那我也想買這種)
雙眼體視鏡其實也能拍影像,一是直接買個目鏡直徑的攝影機(電子目鏡),二是買個目鏡支架座,完全看使用機率高不高再決定買哪一種。

營業/專業用的當然要買三眼的,業餘的雙眼就很夠用了。

网友C:
這是我下一台想買的無目鏡體視顯微鏡,要編足預算好幾年才能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下一台想買的無目鏡體視顯微鏡,要編足預算好幾年才能買。

好多"0"~我果然老眼昏花=.=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現在全新雙眼體視鏡約三千多就能買到,在台灣隨便配一副老花眼眼鏡也要三千元,體視鏡不用再觀望了 ...

全新雙眼體視鏡約三千多就能買到,看來量大能促進降價

小弟當年用的解剖顯微鏡1台就要3W,還只是NIKON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下一台想買的無目鏡體視顯微鏡,要編足預算好幾年才能買。

這台對我而言只能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全新雙眼體視鏡約三千多就能買到,看來量大能促進降價

小弟當年用的解剖顯微鏡1台就要3W,還只是NIKON的 ...

只要對岸的世界工廠能夠生產其售價就是成本與工資。
修手機的人都必須要買,的確這市場很熱。

早上買了五百顆有外殼的市電交流電壓表,一顆單價才 RMB 2.6 元,都不知道工資佔多少百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台對我而言只能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因為對岸工廠還不會做這種的,所以英國人就卯起來賣!
我先看過台灣代理商的資料,好奇這要賣多少錢就找到掏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