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ESUN C-2217短碎式碎紙機的馬達碳刷,在台中何處購買?謝謝!

楼主(2024-09-29):
請問各位前輩,
以下RESUN C-2217短碎式碎紙機的馬達碳刷,在台中何處購買?謝謝!
規格為:4×5×10或15 (mm)

网友:
生活圈附近的生活百貨或五金百貨問看看;某露天市集也有類似的,可找找。

网友:
附近的五金行,有問問嗎?有時候,要自己小改一下

楼主:
各位前輩好,
已在建國市場旁的「大元電料」買到,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115巷2號 04-22128865,
一對售價$100元。
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
已在建國市場旁的「大元電料」買到,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115巷2號 04-22128865,

期待發一篇碎紙機維修,一台印象應該也要5k以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
已在建國市場旁的「大元電料」買到,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115巷2號 04-22128865,

恭喜解決,請您檢查碳刷座是否髒污或變形,電樞換向片是否髒汙,小弟經驗碳刷還有這麼長不太會接觸不良

网友:
遇到過電動起子機,碳刷座接觸不良,點焊脫落,電表量測可導通,上電不會動,搞了好久才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