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機車Many 110發不動不專業維修又一次

楼主(2024-09-29):
去年好不容易自己完成更換油泵浦,日前還是故障發不起車,確認又是油泵浦沒有運轉聲音,只好推去請車行老闆估價。

老闆聽了我的DIY,報價讓我決定是否要修理,也不藏私分享維修應該注意的事項。

老闆說,他維修時除了更換油泵浦,也會清理油箱,也提醒換空舊油、或是經常騎行加速汰清舊油。

評估車齡、捨不得修車費,於是又推車回家,找時間二次動手,簡單記述。

拆掉外皮

再次買好油泵浦

先卸出舊油和新買的汽油做一比較,懷疑真的和沒有處理油箱內舊油有關。加油站還依法貼上產品安全警示。

檢查加油口,排水孔正常,應該不是從這裡灌進雨水。

抽出油泵浦,很明顯染上一層生鏽顏色。

油位計,也預計更換。

拆下油箱清理

內部清理前

內部清理後

粗略安裝,確認可以發車,等買來油位計再來復原。

<安裝發動後影片>

既然拆了車殼,順便分享以前DIY安裝行車記錄器(主機放在置物箱)。

從車頭鑰匙處取電,還要透過繼電器從電池供電給行車記錄器,要不然機車電腦會因為電力不足「秀逗」,出現無法發車的情形。又因為粗糙DIY,便用塑膠袋來加強防雨。

低調的把前鏡頭塞在前飾板裡面。

這個位置我才有辦法拉線,後鏡頭就裝在這裡。

前鏡頭和電源插線從置物箱左側底部進入置物箱。

後鏡頭插線從置物箱右側底部進入置物箱。

网友:
恭喜完修,您這是塑膠油箱,鐵綉從哪來

樓主真是霸氣,直接換總成,小弟都克勤克儉的換油泵馬達而已,沒辦法,參謀總長交代的

楼主:
因為不是家裡機車的主要使用人,

考慮家人用車的穩定性,

同意讓我自行拆修,已經算最大的讓步。

又幸運能買到原廠零件,就當作省下工錢,來換DIY的樂趣。

趁颱風風雨還沒進來,趕快把油位計換上,完成車體組裝。

油位計包裝

油位計退休

油位計故障時,無液位指示

更換油位計後,回復液位指示
換新油位計後出現油位指示(001).jpg

獨有的油泵浦防水套(多此一舉!)

把行車記錄器電源線和前鏡頭線路不額外固定,直接藏進車殼。
把行車記錄器電源線和前鏡頭線藏入車殼內(001).jpg

座墊區行車記錄器線路情形
座墊區行車記錄器線路情形(001).jpg

終於完工,可以改天騎去排氣定檢。

网友:
恭喜完修,油位計有碳膜式跟繞線式,繞線式的不太會壞,有時浮筒接觸片彎一下就能完修
碳膜式的就不一定了

楼主:
這次經車行老闆好意提醒,注意到油箱油質的重要。

油量是浮球帶動連桿在不同油量高度時在「電路板銅片上」滑動,成為不同油量高度指示。

目視油量計本體支架生鏽,該處用來變化油量高度指示的銅片也出現氧化情形。

雖然是簡單的構造,動手後才知道不容易無損傷拆開、除銹後再復原,只好再依照車型、年別購買一樣的零件,於是就不知道碳膜式跟繞線式的差別了。

幸好也更換油量表零件,才能出現液位指示,方便掌握加油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