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h110m-h vga 缺色 求電路圖跟維修方向!

楼主(2024-09-30):
網咖 的板子 油煙很重 把它洗乾淨後!
拿到mlcc 短路 燒斷線 補好後 插上 vga 缺色! hdmi 顯示顏色正常
vga 顯示 不正常 求維修方向 或是點位圖!謝謝!
網路卡 的座 led 也不亮!上網正常

网友A:
技嘉 GA-H110M-H 沒CPU供電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286-1-1.html

3F版主 獅子魚大有提供相關資料,32、33頁是VGA相關的電路。

只有顯示藍色,我會這樣查:

也許RG這兩個信號連接不正常、斷線?

那就與紅色、綠色信號做比較應該能查到問題點。(從VGA插座 G_VGA_R、G_VGA_G陸續往上追)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 GA-H110M-H 沒CPU供電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286-1-1.html

棄修了!!!!剛測試會當機!死當! 發現 很多處電阻 mlcc
氧化嚴重 處理起來太費工了!
感謝 提供維修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棄修了!!!!剛測試會當機!死當! 發現 很多處電阻 mlcc
氧化嚴重 處理起來太費工了!
感謝 提供維修方向! ...

當機,
搞不好用異丙醇把記憶體、CPU插槽刷一刷,
吹風機吹乾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棄修了!!!!剛測試會當機!死當! 發現 很多處電阻 mlcc
氧化嚴重 處理起來太費工了!
感謝 提供維修方向! ...

可惜~

這板型VCORE的輔助供電VCCIO、VCCSA、VCCPLL也常常發生故障。

氧化腐蝕真的可能就會引發連環問題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

這板型VCORE的輔助供電VCCIO、VCCSA、VCCPLL也常常發生故障。

嗯啊 太多處 電阻 一摳就掉!pad 都不見了!要補真的會補到暈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機,
搞不好用異丙醇把記憶體、CPU插槽刷一刷,
吹風機吹乾就好了!

xd 最近 手邊 還有一片8-9代的!也是偶爾 死機!重開 換過記憶體 無效!!
有時候 正常好幾天!怎麼都遇到這種xd

网友:
引用 楼主:
xd 最近 手邊 還有一片8-9代的!也是偶爾 死機!重開 換過記憶體 無效!!
有時候 正常好幾天!怎麼都遇到這種 ...

查看看VCCPLL供電IC各腳對地二極值,可能會有突破口

或是確認有無rst、rst 的條件是否滿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xd 最近 手邊 還有一片8-9代的!也是偶爾 死機!重開 換過記憶體 無效!!
有時候 正常好幾天!怎麼都遇到這種 ...

"異丙醇把記憶體、CPU插槽刷一刷,"

這招真的有效,
但AMD的CPU插槽才能刷,
intel的CPU插槽,千萬別刷,異丙醇噴過,吹風機吹乾就好!

論壇上某位常送人物品的好心大大,
本來對於我這說法保持懷疑,以為又是個都市傳奇,
直到有天,他收到一台二手電腦主機,
他說顯卡插槽故障,插顯卡就開不了機,只能內顯!

我帶診斷卡去他家,順便請他備妥異丙醇+牙刷+吹風機,
診斷卡確實顯示自檢不過 (忘了到底卡甚麼代碼),
反正確定顯卡是好的,

異丙醇+牙刷上場,一陣洗刷刷,
接著再上吹風機,光速完修,
從此他也變成異丙醇愛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異丙醇把記憶體、CPU插槽刷一刷,"

這招真的有效,

有時候 接觸不良的問體 要找很久才知道!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