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ROS 吸塵器機器人

楼主(2024-10-01):
小弟我有一台機器人最近故障了,經拆開電池稍微檢查插頭端沒有電壓出來,電池分兩段式,最上端4顆電池裡有一顆小紅豆,使用蜂鳴擋檢查是開路,請問高手這顆是溫度保險絲嗎嗎?還是另有名稱。

型號

型號

楼主:
完蛋了,照片怎麼自動翻轉了

网友A:
"4顆電池裡有一顆小紅豆",
據經驗,這應該是10K熱敏電阻,

网友B:
  熱敏電阻在充電電池中的應用主要是用於監測和控制電池溫度, 確保電池安全與性能.

  在電池充放電過程中可能會溫升, 過高會影響電池的性能和壽命. 使用 NTC 熱敏電阻可即時監測電池溫度防止過高, 並透過溫度變化來調整充放電過程.

  不僅可以延長電池的循環壽命, 還能提高電池的充電效率, 並準確顯示電池的剩餘使用時間, 提升整體安全性與可靠性.

网友C:
這因該是4s2p的電池組吧!
先檢查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保護板輸出無電壓的話,
一般都是保護板保護了!
也可以先檢查總電壓再來檢查各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因該是4s2p的電池組吧!
先檢查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保護板輸出無電壓的話,

保護板那4顆電壓都在3.3伏
底下2顆3.3,2顆2.2
電池標示電壓是3.3
請問一下,那熱敏電阻要如何測量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顆電池裡有一顆小紅豆",
據經驗,這應該是10K熱敏電阻,

請問一下,如何測量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敏電阻在充電電池中的應用主要是用於監測和控制電池溫度, 確保電池安全與性能.

  在電池充放電過程中 ...

所以電池損壞2顆,導致過充
會擊穿熱敏電阻嗎?
如何測量好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如何測量好壞

室溫量起來應該就是10K歐姆左右,
過充跟電阻損壞無關,

直接量電阻的兩腳看有無阻值,
搞不好是PCB的焊點虛焊才誤以為開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護板那4顆電壓都在3.3伏
底下2顆3.3,2顆2.2
電池標示電壓是3.3

"2顆2.2V",
這過放電了,保護板當然會關閉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溫量起來應該就是10K歐姆左右,
過充跟電阻損壞無關,

量測熱敏電阻是8.2k歐姆
所以我的電池插頭端沒輸出是因為那2顆電壓過低
導致保護板關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測熱敏電阻是8.2k歐姆
所以我的電池插頭端沒輸出是因為那2顆電壓過低
導致保護板關閉嗎? ...

Q:"電池插頭端沒輸出是因為那2顆電壓過低"
Ans: 是的,把那兩顆單獨接線,充電至3.3V,
保護板應該就能解除保護,

接著看是要原裝機器人的充電器去充,
或是要個別充電,皆可,

如果那兩顆電壓一直充不上來,
那就換電池芯(或換新電池),
有能力DIY可自己換,
沒法DIY的話可花小錢請人代工(前面回文的某大大應是專業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電池損壞2顆,導致過充
會擊穿熱敏電阻嗎?
如何測量好壞呢

  jacson99 君已解說了, 建議熱敏電阻離開電路量測阻值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電池插頭端沒輸出是因為那2顆電壓過低"
Ans: 是的,把那兩顆單獨接線,充電至3.3V,
保護板應該就能解 ...

目前正在個別充電,等等再測試看看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cson99 君已解說了, 建議熱敏電阻離開電路量測阻值較準確.

了解,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電池插頭端沒輸出是因為那2顆電壓過低"
Ans: 是的,把那兩顆單獨接線,充電至3.3V,
保護板應該就能解 ...

感謝您,目前已有電壓,也可正常充電
如果再無法充電就真的要換電池了

楼主:
已結案,感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