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禾聯 HD-32DCQ 有影無聲

楼主(2024-10-01):
請問各問前輩

5800-A6M60A-0P30
這就是所謂的三合一主板嗎?

聽長輩說是看到一半突然沒聲音,但影像和背光都正常
用電池測了一下喇叭正常
我測試了不同的訊號源(HDMI1、HDMI2、AV)都沒有聲音

這種三合一板是否直接買一片拆機良品換上最省事?還是說有甚麼公板可以替換嗎?

网友:
這版是四合一~
連邏輯版都在上面~

网友A:
有影無聲其實不用修,除非是直接用電視收看數位台,其餘皆可以用外接喇叭解決,效果還比電視的內建喇叭優。
不像我修過的電視,https://bbs.pigoo.com/thread-88169-1-1.html
現在連影像也沒了(背光不亮),昨天問了賣我的電器行,也是叫我不要修了,說是划不來。
查過現在基夲27吋的顯示器不到三千元,32吋的四千出頭。排除練功,還需要修嗎?

网友:
本站宗旨 就是維修至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無聲其實不用修,除非是直接用電視收看數位台,其餘皆可以用外接喇叭解決,效果還比電視的內建喇叭優。 ...

其實我也是考慮了幾個方案
1. 這電視是外接Chromecast給老人家看綜藝節目的,可以買HDMI影音分離器,把Chromecast聲音分接給其他揚聲器即可
2. 買一片拆機良品5800-A6M60A-0P30直接換上,一片約$700,畢竟面板還OK
3. 買一台新電視,但現在32吋解析度幾乎沒有FHD,很奇怪
4. 買一台電腦螢幕,但螢幕內建喇叭通常都很爛,還是要外接揚聲器

外接揚聲器雖然音質很棒,但對老人家來說,似乎設備愈簡單愈好,不然搞死的就是我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是考慮了幾個方案
1. 這電視是外接Chromecast給老人家看綜藝節目的,可以買HDMI影音分離器,把Ch ...

如果電視是較早期的機種,有些是有影音輸出功能,這樣只要接聲音輸出就解決了。

网友:
我遇到電視喇叭沒聲音的問題,是耳機插座接觸不良造成.
不過我的狀況比較特殊(3-4個月才會開機的電視),
1.曾經用電視耳機插座外接喇叭,奇美這款是利用耳機插座切換聲音輸出.
2.不插外接喇叭時,每次冷開機大概等五分鐘才會有聲音,一直以為電視喇叭放大電路有問題.
有次插拔外接喇叭插頭時,出現電視喇叭時有時無,多次嘗試直到電視喇叭有聲音,然後需要熱機才有聲音的問題就消失了,不過還需下次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