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國際牌LJ系列冷氣 上蓋卡榫斷腳修理

楼主(2024-10-02):
當初買冷氣,日立好貴呀,國際便宜一點,大金似乎也不錯。
最後,雖然變頻都很省電,國際的數據更漂亮些,就他了。

剛開始使用變頻機的那個摩門特,天啊,好安靜~

其實,國際不只省電數據漂亮,還有省電Plus呢。Plus?

首先,他的搖控,要對很準。
我經常開機後,先忙別的,過一會兒,怎摸還沒冷氣?
看吧,直接省了好幾~十幾分鐘的電。
後來我發現,把搖控往對面牆發射,訊號反彈,反而更靈敏。

接下來,好不容易開機了,只見他不急不徐,不曉得在忙什麼,好一陣子後,才慢吞吞,一點一點吐出微微的風。省電嘛~

今天,濾網清洗的紅燈亮了,洗吧。
一掀上蓋,氣就不打一處來。
想起之前洗沒幾次,就把右上的上蓋卡榫弄斷了。
黏回去,一受力,再斷。丟在抽屜好幾年。

上網一查,大驚,卡榫這事兒,其他廠牌沒什災情,滿滿的國際苦主。

有點意思,我佛心大發,誓為眾生謀福利。

黏的黏不住,那整枝督進去呢?

用強的,肯定不行。
要多點熱情,大約攝氏300度。
避免熱情消散,使用陶瓷鑷子,不導熱。
試做,順利。

督到半途,拍照留念。

火力全開。

表面塗點UV固化膠,好像多此一舉。

重振雄風。

往下蓋的時候,我永遠搞不懂這廠牌,到底要怎樣才能順利操作。
又聽見了驚心動魄,細微的斷裂聲。
整組拆下,形狀倒是還沒"解散",再補他幾針,掛上小心蓋好。終於,這次OK了。

网友A:
恭喜完修,這樣撐得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樣撐得久嗎?

這不好說啊,至少,面子上掛住了。
三秒膠無法承受之重,訂書針扛住了。

网友B:
  請問另一側也有 "釘" 嗎?

  若是咱的話會採兩側各釘一根即可, 怕同側釘多了會有 "郵票孔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另一側也有 "釘" 嗎?

  若是咱的話會採兩側各釘一根即可, 怕同側釘多了會有 "郵票孔效應". ...

另一側也有釘,不過另一側表面不是平的,兩條各斜釘一枝。
後來聽到裂聲,補釘,也是在另一側。

兩釘距離還算寬時,應不致有郵票孔效應。
這我有想過,如果要釘的更密集,相鄰兩釘會一上一下,或是上下不規則。

网友C:
以後,

冷氣機會推出升級油壓桿/氣壓桿的產品,

然後,還能選配「揮手」感應開蓋...

网友D:
我家斷掉的部分早已不知道哪去了
聽說保固內原廠可以免費換一次面板

网友E:
搖控器電池更換或靠近冷氣機,好像搖控器比較費電

网友F:
一曲肝腸斷,天涯何處覓知音?電影功夫裡面天殘、地殘的一句經典台詞,原本出自何處大家Google 一下就有了,那跟這一篇有什麼關係?

夏天是冷氣業者的旺季,除非你住在高海拔的地方,否則在台灣沒有冷氣應該是過不下去的,去年夏天leo.rain 經過我家來找我聊天,他的出現就像天殘、地殘那樣背著一張長長的琴,只是天殘、地殘背的是箏鋒,但是Leo.rain 背的是雷大掰斷的冷氣室內機蓋板。
原來他是騎機車來我家附近的材料行買的,腳踏處已經滿滿一堆東西,沒有地方放東西了,店家用保鮮膜把蓋板就綑在他背上,我笑到眼淚都流出來,真是天才~~~。

因為要清潔濾網,所以難免會打開蓋板,我知道拆蓋板要很小心,因為很容易斷,關節處擦一點塑膠專用油脂就能改善很多。

話說Leo.rain 以前也曾把我家一台日立冷氣蓋板弄斷導致用膠帶固定,不過我不打算換蓋板了,那台不是變頻的,有一天想換變頻的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後,

冷氣機會推出升級油壓桿/氣壓桿的產品,

不是,我只是要拿濾網啊~
應該要設計,一個按鍵,濾網自動吐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斷掉的部分早已不知道哪去了
聽說保固內原廠可以免費換一次面板 ...

運氣好,免費換。
運氣不好,國際會說這是人損,先收基本出場費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搖控器電池更換或靠近冷氣機,好像搖控器比較費電

新電池也一樣要瞄準耶~
費電應該是,我已經換過好幾次電池了。

沒電時很好辨認,就是遙控螢幕的字,間或會忽然變淺,換新電池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曲肝腸斷,天涯何處覓知音?電影功夫裡面天殘、地殘的一句經典台詞,原本出自何處大家Google 一下就有了 ...

嚴格來說,我們只不過是...........修冷氣的...........殼

网友:
原來塑膠可以這樣修理,長知識了,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