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請問有前輩能提供技嘉 GA-AX370-GAMING K7的點位圖或電路圖

楼主(2024-10-04):
最近收到一張x370的主機板不觸發,PCH附近的並聯MOSFET 1.2V 量測時有時無

(不確定這是什麼供電,正常同版型的B350也有這個電壓值)。

AM4的板子不熟悉供電配置,所以需要一個敲門磚...

大致知道待機狀態下,除了3VSB還有1V8、0.9V

若沒有同型號的資料,技嘉的B350、A320也可以。

感謝分享,祝各位颱風天注意安全、一切平安~

网友A:
GIGABYTE GA-AX370 GAMING K7 REV. 1.0(schematic)

鏈結裡的schematic可以參考,
但boardview是PDF,看來沒甚麼用,
再看是否有其他前輩有".TVW"的boardview,

网友B:
GA-AX370-GAMING K7-1.0.zip (1.85 MB, 下載次數: 28)
這張妳看看有沒有對應到~

网友C:
AM4
一、待機部分電壓產生先後順序:1、SIO-3VA 2、3VSB/CPU-1P8-S5
3、CPU-1P5/CPU-VDDP-S5/PM-1P05-S5
待機電壓正常後上CPU產生32.768、25M時鐘
待機部分產生六個電壓兩個時鐘,如若異常會造成不通電或上CPU不通電(CPU某項待機條件異常,不上CPU可以通電,上CPU會拉低S3而導致不通電)
二、上電部分電壓產生先後順序:1、VPP25/PM-1P05通電後大都由S3開啟這兩路電壓。 2.VCCDDR/PM-2P5其中VCCDDR由VPP25PG開啟,PM-2P5由PM-1P05PG開啟。 3、CPU-VDDP(0.9V由VCCDDRPG開啟)。 4、CPU-1P8。5、VCCP-NB/VCORE(0.8V)
三、PG、時脈、重設部分:重設產生過程:PM-1P05-PG與PM-2P5-POK相與產生PM-PWRGD送至FCH ,FCH在供電正常且得到PG後FCH外掛的25M晶振起振,在相關供電、時鐘、PG正常後FCH發出復位(FCH的時鐘僅供自身使用,其他設備時鐘由CPU提供,不裝CPU其他設備無時鐘,如下圖測PCIE無時鐘)以上是FCH工作產生復位的過程,也可以那樣認為復位先於時鐘產生如下圖測PCIE復位3.3V。 時脈產生過程:供電電壓正常以後IO對相關電壓進行偵測,偵測正常後發出CHIP-PWRG轉換後成ALL-PWR-PWRGD送到CPU,CPU工作發出各路時鐘。 CPU在供電、時脈、重設、POK正常後讀取BIOS
程式進行自我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GABYTE GA-AX370 GAMING K7 REV. 1.0(schematic)

感謝J大花時間找尋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妳看看有沒有對應到~

沒錯! 是這張,很有幫助。

感謝Q大慷慨分享點位圖,有完修的話會發帖出來分享小小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4
一、待機部分電壓產生先後順序:1、SIO-3VA 2、3VSB/CPU-1P8-S5
3、CPU-1P5/CPU-VDDP-S5/PM-1P05-S5    ...

感謝版主 獅子魚大分享時序圖,有完修的話會發帖分享。

待機六個電壓@@

网友D:
手邊 也拿到一片 技嘉 B460M 晶片組AM4! 不跑碼 我只會刷BIOS 無效 就放一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邊 也拿到一片 技嘉 B460M 晶片組AM4! 不跑碼 我只會刷BIOS 無效 就放一邊了

之前都是撿漏刷BIOS 或是撞件、供電IC短路的案例。

還沒機會遇到可以接觸到AM4時序的板子@@

有疑難雜症的可以互相討論、交換心得,修好是其次,過程討論收穫會比一個人修思路會多很多

楼主:
目前測量六個待機電壓正常輸出,32.768KHz有壓差、PCH旁的25Mhz兩端沒有量到電壓。

RSMRST沒有電壓

補充內容 (2024-10-6 02:37 AM):
更正:
-RSMRST: 3.3V  RSMRST- : 1.8V
-PWRBTSW 高低高跳變 正常
-PSOUT 高低高跳變 正常
SLP_S5- 0V
SLP_S3L 0V
-ATX_PSON_ 5V沒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