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04 馬自達3 1.6 亮引擎燈 P0304 故障維修

楼主(2024-10-04):
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一下
前幾天開著2004 馬3 1.6
最近因下雨有兩週沒什麼開到
趁假日要開高速公路跑一下
在上國3後,發現踩油門時度只能到80km/h
而且有不正常抖動現象,
但還能開,就靠到最外側車道
就近找最近的交流道來檢查

因為是老車
所以我車上準備些零件與工具
OBDⅡ診斷工具、汽油幫浦、考爾、火星塞、各式手工具等

下交流道後就找間便利商店

用OBDⅡ診斷工具來讀一下故障碼為P0304
為第四缸失火
就朝向考爾、火星塞與噴油嘴的方向來查
最簡單就就把考爾先換掉試試
車上是備有四隻好的良品
直接換上後就可以正常運行!

後來,再次裝回有問題那一批考爾試試看看
發現壞的不止一隻
所以剛開始只有一隻損壞
但因要下交流道多開了8~9公里
可能把其它隻考爾也損壞受傷

所以一次性把考爾全換掉特性與耐用性會比較一致
分享給大家
若剛好遇到時
可以自行簡單排除試看看!

网友A:
恭喜完修,您的備料真是豐富,請問是針對馬3的通病準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您的備料真是豐富,請問是針對馬3的通病準備嗎

這個喔!因為有次要出門前
在停車場,車子汽油幫浦壞掉…
那次就買來自己換,也不難
只是等料有點久
所以後來把工具與一些會常壞的零件
先買著放在車上,有問題時就可以及時處理
不然卡在半路就只能叫拖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喔!因為有次要出門前
在停車場,車子汽油幫浦壞掉…
那次就買來自己換,也不難

還好順利解決,小弟聽說MAZDA的料件不好買,也不是全部通用FORD零件

网友B:
踩油門時 速度跟不上來 不及平時表現
並且不正常抖動  一般就會從 某汽缸不正常(無輸出) 檢視著手開始
就如 電風扇 某一扇葉缺陷 導致整體不平衡 抖動

在無OBDⅡ診斷工具 條件下  傳統作法 就是依次只拔除一點火線圈 將該汽缸停下  逐個比照抖動情況  待到某汽缸 停與不停  無甚差異時  幾乎可以說賓果 當下收縮範圍就在這裡  屆時就是這一區相關點火(線/線圈/火星塞) 逐個與旁邊互換比對 徵狀有無跟著轉移
比較麻煩的是線長各異 難以互換 只能找外在的來換
最討厭的是供油噴嘴 簡直就是賭  深怕買來結局是賭錯
通常走到這時 之前步驟還得一再重新確認  一連串懷疑與驗證往復循環 心累  不是職業店家 軟硬資源人情世故支持  難走下去
所以  遇上店家說某某零件故障  不要嫌店家賺很大
技術人要多尊重技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踩油門時 速度跟不上來 不及平時表現
並且不正常抖動  一般就會從 某汽缸不正常(無輸出) 檢視著手開始
就如 ...

請問噴油嘴常見故障是線圈燒斷還是油路塞住,小弟看過網路案例是拆油軌上電發動,看哪顆不會噴,可是拆油軌工程太大了,能用三用電表抓問題還是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