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 MSI Radeon RX580 ARMOR 8G OC 缺電壓 求點位圖!

楼主(2024-10-05):
回收場買的 拿到 測試 有0.89V 0.9V 1.5V          右邊 的電桿 沒電壓 好像沒核心供電!

沒有 電位圖 真的很難去知道要測量哪邊! 求維修方向
論壇有大大貼過此張顯卡維修 故障好像不一樣 XD

看YOUTO 的 維修 別張 MSI RX580的 上電時序
1.8V->0.9V->VDDCI->顯存供電>核心供電
補上 測試電壓位置

网友:
點位圖

更多點位圖,可以到找這裡找找-一些點位電路圖 by 楊大俠

維修實例可以參考此篇:[顯示卡] MSI RX580 ARMOR 8G 維修分享 by QiuDer

楼主:
感謝提供 我研究看看 XD
MVDD VDDCI 有時測量 又不見了XD 哪顆IC 在控制 這2個電壓!
開機 瞬間 這2個電壓 會有出現0.1秒 又不見!感覺好像保護 XD
當有 MVDD VDDCI 時 VDDC_VDDCI_OE_VR (EN) 開啟電壓 只有0.9V

楼主:
找到1117 輸出 對地只有8歐 突然又好了 現在75歐
發現 1117 ADJ 有損壞!
現在 卡 插上 電腦 不跑馬 主機板 一直重啟!!!該怎麼查修方向!
不知道 怎麼變成這樣 XD 有把換過的零件 拆了 還是一樣 主機板 插上顯卡 不跑馬 反覆重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1117 輸出 對地只有8歐 突然又好了 現在75歐
發現 1117 ADJ 有損壞!
現在 卡 插上 電腦 不跑馬 主機板  ...

5V_LED雖然不是主要供電。

有先排除主機板是否正常?

先燒機看是IC、MLCC短路發燙?

回到1F的原故障,我應該會從VDDC的供電條件是否滿足,著重在EN這條線上的零件。

Q2604這個嫌疑很大,如同Q大的案例分享所說。

這張不是採用IC發送PG的方案,而是從MVDD取電、BJT導通、 3.3V上拉電阻給予EN 。

所以MVDD不穩定也要重新確認供電條件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_LED雖然不是主要供電,但會影響開機。

有先排除主機板是否正常?

主機板是正常的。 有試過別卡。現在的問題
忽然。裝上 顯卡。沒外接 6pin 主機板不跑碼
反復在那邊 重起。
顯卡測量。對地。3.3 12v 沒短路。怎麼圖然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是正常的。 有試過別卡。現在的問題
忽然。裝上 顯卡。沒外接 6pin 主機板不跑碼
反復在那邊 重起 ...

重新查整板供電對地二極值什麼地方有異常?!

目檢哪邊氧化腐蝕比較嚴重的,清潔一下。

3.3V/12V->  5v->1.8V->0.9V -> MVDD->VDDC->VDDCI

"沒外接 6pin 主機板不跑碼"

理論上沒短路不是應該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查整板供電對地二極值什麼地方有異常?!

目檢哪邊氧化腐蝕比較嚴重的,清潔一下。

插上主機板
12V 對地494  會 11.57-11.47跳變!

3.3V 對地 250 是不是 低了點 3.24V

网友A:
4F所說的1117輸出是否對地二極值偏低?

這個有先排除了嗎?

會重複開關機,顯卡上的供電應該也能測出來,只是比較麻煩些。

1117 輸出電壓看是否正常?  測看看缺什麼供電或是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4F所說的1117輸出是否對地二極值偏低?

這個有先排除了嗎?

原本這個8歐。 突然好了。現在130。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這個8歐。 突然好了。現在130。正常嗎?

不太清楚,手邊沒有這款板子。

但輸出5V的阻值應該沒這麼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本這個8歐。 突然好了。現在130。正常嗎?

核心主控後面有一個5V 2r2 你看看他有沒有燒掉了,1117輸出短路的話,那高機率核心主控燒了,可以檢查看看R50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主控後面有一個5V 2r2 你看看他有沒有燒掉了,1117輸出短路的話,那高機率核心主控燒了,可以檢查看 ...

2r2 有正常! 當時 5V 輸出 對地只有8歐 我沿路相關的都拆來測量!測到
測到UP5905的 5V輸入 突然對地值就好了! 之後 更換(原本那顆電壓不穩-飄動) 1117-ADJ 就變成
現在主機板 裝上顯卡 會造成主機板 不跑碼!!  (現在發現有一張主板會 有些不會)
原本的主機板 是不會 現在會! 目前 相關有拆過的 都有拆下來(1117 GS7103)保險 電阻 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