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火線+牆上的鐵托架.灯竟會亮..這樣是正常嗎

楼主(2024-10-06):
如圖...原本是想測量火線跟牆壁之間會有多少電壓.測得差不多6~9V.但無意中卻發現火線與旁邊的鐵托架或水龍頭.竟測得109V..燈泡一端接火線,另一端接觸鐵托架竟然會亮..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哪裡有漏電..?而右邊的鋁合金托架.測得也有50~80V不等 依我的理解.牆或地面應該跟地線有關.若此處牆替代了零線造成灯泡發光.這情況應該要跳匣才對... (我這裡是二十年的大廈,,屋內配電箱那裡有裝漏電保護器.).請高手們解惑..謝謝

网友:
蠻恐怖的現象
漏電保護器有作動過嗎?上面有測試按鈕可以按按看會不會關電
漏電保護器有耐電流限制,一般是20A,所以只會對小區域加裝,像浴室、戶外插座
可能要拆架子,看是不是螺絲去鎖到電線的,所以才會有電的

网友:
金屬龍頭+有水水管形成一個有效接地...
我公司有些老舊辦公室插座2孔改3孔...沒重拉地線...
也是找龍頭或鋁門窗當簡易接地

台灣的110V漏保是L+N=0零相比流器...所以使用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