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X75VCP+詢問插入電源充電的動畫跟拔掉電源充電動畫

楼主(2024-10-06):
請問華碩筆電在插電時候會有一個插電動畫..拔掉電源還會有拔掉電源的動畫
那個功能叫啥名子?
麻煩指導一下..謝謝
像下面的兩款筆電一樣

网友A:
一般來說, 會叫OSB/OSD
On Screen Branding / On Screen Dis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 會叫OSB/OSD
On Screen Branding / On Screen Display

我昨天有再我的X75VCP筆電摸索出來了
原來安裝官網對這台X75VCP驅動程式提供的ATK的WIN10版本的驅動程式之後
插電拔電的動畫不會不會馬上展現出來
必須要打開ATK程式裏面有一個選項功能必須打開
才會顯示插電拔電動畫出來
因為之前我的K40IJ跟K55VD兩台筆電
都只有安裝完ATK程式之後就插電拔電動畫自己就出現了
不用另外在去開啟功能
所以我遇到X75VCP要有插電拔電動畫怎樣安裝ATK程式都沒反應
所以才會想上網來發問我的疑問
有打擾各位前輩我很抱歉
謝謝各位前輩熱心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