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手機會有門號商認證嗎

楼主(2024-10-07):
自己的手機自己造!mikroPhone 讓電子愛好者輕鬆 DIY 開源安全手機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18686

現在手機打電話只能用VOLTE,可是手機型號必須經門號商認證,小弟手上1隻SONY XZ 插亞太SIM卡,因為SONY XZ未經亞太認證所以只能上網不能打電話。

這種開源手機要如何打VOLTE電話?

网友A:
剛查SONY XZ有支援4G LTE,
應該只要開通VoLTE,
並把手機的VoLTE功能開啟即可,

參考下列網址: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8&t=66394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查SONY XZ有支援4G LTE,
應該只要開通VoLTE,
並把手機的VoLTE功能開啟即可,

您的說明是SONY XZP,小弟的是XZ,小弟覺得VOLTE的制度設計就是要你換手機,只要門號商那邊不認證,手機硬體支援也沒用,很多當年的一代旗艦機,像SAMSUNG NOTE5,硬體明明有支援,可是三大電信不認證,所以也不能打電話了

SONY XZP是SONY在三大電信都認證VOLTE的最古老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說明是SONY XZP,小弟的是XZ,小弟覺得VOLTE的制度設計就是要你換手機,只要門號商那邊不認證,手機 ...

前述網址的SONY XZP在台灣之星是沒認證,
所以先把SIM卡插到有認證的機種,開通VOLTE,
再把SIM卡插回SONY XZP,開啟XPZ的VOLTE,

就可以了!

所以推斷,上述網址的方法可以套用在XZ上
先把SIM卡插到有認證的機種,開通VOLTE,
再把SIM卡插回SONY XZ,開啟XZ的VOLTE,

网友B:
亞太不是跟遠傳合併,都要換成遠傳卡了

网友:
我是用台灣之星SIM卡,台灣之星跟台灣大哥大合併後,台灣大哥大有Email通知我,要去台灣大哥大的門市換SIM卡,不然以後3G基地台關了,手機沒辦法通話,我拖沒去換SIM卡,有一天真的手機電話斷訊(上網沒問題),不過手機是蘋果手機,可以設定VOLTE,VOLTE開啟了,沒換SIM卡,手機電話就可正常繼續使用,

网友C:
https://m.eprice.com.tw/mobile/talk/4551/5043731/1

Xperia XZ 有支援三大電信的Volte,可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亞太不是跟遠傳合併,都要換成遠傳卡了

亞太的合約不能換遠傳sim卡,除非換成遠傳的合約。

等於亞太是遠傳的私生子,所有遠傳的福利都無,除網內互打。

倒是台哥大對於台灣之星是可以免費換成台哥大sim卡,完全承認。

剛好我兩小的門號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述網址的SONY XZP在台灣之星是沒認證,
所以先把SIM卡插到有認證的機種,開通VOLTE,
再把SIM卡插回SON ...

小弟借女王的XZP來作實驗

亞太卡插XZP

有VOLTE顯示

可以上網跟VOWIFI

確定插在XZP(G8142)

SIM卡拔出來改插XZ

不顯示VOLTE

進設定可上網沒VOLTE選項

確定插在XZ(F8332)

看來所以先把SIM卡插到有認證的機種,開通VOLTE,再把SIM卡插回沒認證的機種,是無法啟用VOL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亞太的合約不能換遠傳sim卡,除非換成遠傳的合約。

等於亞太是遠傳的私生子,所有遠傳的福利 ...

可是亞太的月租費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eprice.com.tw/mobile/talk/4551/5043731/1

Xperia XZ 有支援三大電信的Volte,可試看看。 ...

小弟的亞太卡主要作無線基地台用,因為小弟這裡訊號很好,所以短時間內不會換門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借女王的XZP來作實驗

亞太卡插XZP

這篇讓我第一次知道原來VOLTE還得電信商認證,
我台哥大和7-11 mobile,只有發簡訊通知我要開啟VOLTE,
否則即將無法通話,
然後,我開啟VOLTE,就OK惹

你這...看來無解,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這篇讓我第一次知道原來VOLTE還得電信商認證,
我台哥大和7-11 mobile,只有發簡訊通知我要開啟VOLTE,

"進設定可上網沒VOLTE選項"

=>您這截圖中的"行動網路 GT",可以點進去嗎?
我的ASUS 是從"行動網路"繼續點進去,才會看到VOLTE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設定可上網沒VOLTE選項"

=>您這截圖中的"行動網路 GT",可以點進去嗎?

點進去只有這樣,沒救了,看來手機製造商跟門號商、相關設備製造商早就喬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點進去只有這樣,沒救了,看來手機製造商跟門號商、相關設備製造商早就喬好了 ...

規格上有支援VOLTE,
卻沒有開啟VOLTE的選項,真的無解了

网友:
  遠傳 VoLTE 服務介紹 網頁下方 "常見問題" 第三題 "常見支援4G語音(VoLTE)但不支援撥打緊急電話(110,119,112)的手機型號有哪些?" 左表 "較常見支援遠傳VoLTE但不支援緊急電話的手機" 有 Xperia XZ 耶!

  這表示 changold2 君若換成遠傳 SIM 卡, 有望可以支援 VoLTE; 但不能撥打緊急電話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亞太的月租費比較便宜

不過也只能到2025/12/31
過了之後願不願意再低價續約,就要看噓噓東的臉色了
除非是01列出來這幾組合約號碼
如果到時候要調高月租,我就直接轉預付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借女王的XZP來作實驗

亞太卡插XZP

有沒有從"雙SIM卡"選項進入看看有沒有Volte選項?

我的紅米第二SIM卡要從這進去啟動的。
雙4G都可以支援Vol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從"雙SIM卡"選項進入看看有沒有Volte選項?

我的紅米第二SIM卡要從這進去啟動的。

只有這樣,小弟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