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81-GAMER 一組記憶體抓不到卡55求助!

楼主(2024-10-07):
插上 灰色 插槽 可以正常
插上2個黑色 插槽 卡55
已換過記憶體 刷 BIOS 還是一樣
求 維修方向!或是點位圖參考 謝謝!
1.VTTDDR (0.7V) 2.RESET# 1.5    3.VREFCA 0.7V  4.VREFDQ 0.7V +3SPD 3.3V 正常 +1.5VDUAL (1.5V)

黑色 卡55

网友A:
CPU 座的腳位清一下,CPU 本身的接點也清一下

我看點位,有些訊號點反而是黑灰在同一組,而不是黑黑、灰灰

所以我覺得是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座的腳位清一下,CPU 本身的接點也清一下

我看點位,有些訊號點反而是黑灰在同一組,而不是黑黑、灰灰 ...

CPU 座 不知道 怎樣清XD CPU 接點有擦乾淨!(有換過CPU3顆 )
就是 黑 黑 一組 卡55  灰灰可以正常 開機 進入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 座 不知道 怎樣清XD CPU 接點有擦乾淨!(有換過CPU3顆 )
就是 黑 黑 一組 卡55  灰灰可以正常 開機 進 ...

我也不是很懂,但看它電壓、一些線都是四根同時有,

剛才才看到你寫黑黑沒SPD電壓,它有連接的元件就插槽空隙裡,兩個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但看它電壓、一些線都是四根同時有,

剛才才看到你寫黑黑沒SPD電壓

SPD 那點 沒電壓! 我給他相連 反爾 都抓不到 發現
異常的2短 對地 是短路的 XD 沒點位圖 很難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SPD 那點 沒電壓! 我給他相連 反爾 都抓不到 發現
異常的2短 對地 是短路的 XD 沒點位圖 很難找 ...

還有一種可能是斷線

楼主:
XD 看大俠的點位圖 發現那點 117 通道 不一樣 是地!!!
我在查查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XD 看大俠的點位圖 發現那點 117 通道 不一樣 是地!!!
我在查查 感謝

這樣你剛剛直接把第1、3槽 117-GND 和 +3V_SPD相接,能過電?

記憶體會不會GG了...

我猜是有斷線,+3V_SPD 看看 236 有沒有互通

楼主:
1.VTTDDR (0.7V) 2.RESET# 1.5    3.VREFCA 0.7V  4.VREFDQ 0.7V +3SPD 3.3V 正常 +1.5VDUAL (1.5V)
基本的電壓 都量 都有了!XD CPU 接點!有清過!記憶體插槽 有用銼刀 磨過 還是一樣 XD
此板  VGA 插槽 也抓不到 顯卡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 座 不知道 怎樣清XD CPU 接點有擦乾淨!(有換過CPU3顆 )
就是 黑 黑 一組 卡55  灰灰可以正常 開機 進 ...

CPU座不知道怎樣清?

看清楚,我不會再講下一次,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9384&pid=9955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座不知道怎樣清?

看清楚,我不會再講下一次,

感謝。 我在買藥來試。 用香蕉水 無效

网友C:
有沒有單獨單插一條,一個槽一個槽試開機,試是看是哪一個槽不開機?

网友:
一般直覺習慣,我也是會如樓上的步驟。可縮小範圍。

网友A:
如果有CPU、記憶體 帶燈檢測儀就方便了?

不過以前買的,也很少用到就是了

网友D:
有沒有懷疑是CPU的問題?換一顆在別個主板可以插4條記憶體的CPU上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單獨單插一條,一個槽一個槽試開機,試是看是哪一個槽不開機?

有換過了 就是2槽 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CPU、記憶體 帶燈檢測儀就方便了?

不過以前買的,也很少用到就是了 ...

我以前也有買舊型的 很少用就沒買了 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懷疑是CPU的問題?換一顆在別個主板可以插4條記憶體的CPU上來試看看。 ...

過換3顆 CPU了 確定是主機板問體!

网友E:
引用 楼主:
1.VTTDDR (0.7V) 2.RESET# 1.5    3.VREFCA 0.7V  4.VREFDQ 0.7V +3SPD 3.3V 正常 +1.5VDUAL (1.5V)
基本的 ...

看過原廠說明書,page17的確是同色為同channel。

另一組正常說明跟供電關聯很小,CPU與記憶體插槽的連接有關係。

另外可愛大所說的"VGA插槽也抓不到顯卡"   是指板子上的PCIE x16裝上外接顯卡不顯示?是嗎?

這說不定是個突破口?!

我會土法煉鋼,CPU~DDR相關的訊號線測量看看,裝上CPU後量測對地二極值並記錄下來,對照正常的比對應該就能知道是哪邊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過原廠說明書,page17的確是同色為同channel。

VGA插槽也抓不到顯卡 對啊!PCIE 外接顯卡 也不顯示(用銼刀 刷過接點!)
內顯正常顯示 XD!

网友E:
引用 楼主:
VGA插槽也抓不到顯卡 對啊!PCIE 外接顯卡 也不顯示(用銼刀 刷過接點!)
內顯正常顯示 XD! ...

那就極有可能CPU socket 斷針或是接觸點沒有接觸到,造成顯卡沒認到。

點位圖CPU socket PEG_TX開頭的信號是forPCIE X16的
intel 1150 datasheet page 112是針腳定義相關
要拿放大鏡觀察每根針腳的排列,只少要由兩個觀察方向去確認。

記憶體的故障部分應該也是CPU socket 這端機率高一些

另外...CPU socket與RAM、PCIE接點應該適度上些電子接點清潔劑就好,不需要物理性處理。

除非是氧化進液造成腐蝕...

网友:
大俠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極有可能CPU socket 斷針或是接觸點沒有接觸到,造成顯卡沒認到。

點位圖CPU socket PEG_TX開頭的信 ...

覺得 可能CPU 座 空焊的機會很大  不然怎樣可能 PCIE 跟 RAM 都有抓不到!
改天 找找我的 PCIE 帶燈 測試器 來測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