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盈通GTX750ti无显示

楼主(2024-10-08):
盈通GTX750ti无显示,  如图中所示,求助相似图纸或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依照上電順序去追問題
3V - 12V - 5V - NVVDD - PEXVDD - FBVDD
盈通幾乎沒有圖紙可以參考,只能爬電路
先檢查5V有沒有出,之後輪到核心供電,依照核心供電的工作條件,依序去查有沒有符合工作條件
看核心主控是採用哪種方案,再去找尋該方案的datasheet資料,這樣除錯會比較有方向

网友:
pexvdd比較可能在圖二PCIE尾端這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