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觸控檯燈故障求救 型號:72007 故障說明:觸控沒有反應

楼主(2024-10-08):
飛利浦觸控檯燈故障求救 型號:72007  故障說明:觸控沒有反應

正面

背面

拆開來,電路板非常精簡

量測的電壓

有可能是不知名的IC故障造成的嗎?

网友A:
看來又是對岸垃圾晶片導致,按b站做法直接改成開關才是良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參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G411X7m9/?vd_source=838da719bc425efbcc307ec744d26797 ...

感謝,看起來確實是這不知名的IC故障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又是對岸垃圾晶片導致,按b站做法直接改成開關才是良策

嗯,看來只有改成直接通電(透過機械開關),發揮剩餘價值,缺點就是全亮(不能調亮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來只有改成直接通電(透過機械開關),發揮剩餘價值,缺點就是全亮(不能調亮度) ...

要調亮度也不是不行。裝一塊buck-booster小板,用VR調整輸出電壓即可

网友:
前些日子撿到一個也是觸控的"門鈴"他一個是觸控旁邊還有一個可以改裝成一般按鍵,我也是棄修,直接換上一個傳統按鍵開關!!
觸控IC RH6015!! 你的電路IC 包含PWM 所以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調亮度也不是不行。裝一塊buck-booster小板,用VR調整輸出電壓即可

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寶網很多維修代用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2&id=601999736078

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