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Asus rog strix gtx 1080 8g 不良現象 無顯示

楼主(2024-10-10):
Asus rog strix gtx 1080 8g  不良現象 無顯示

發生狀況
已使用3年 某天開機無顯示 , 以為 POWER 不夠力 , 拆下顯卡放了兩晚, 換插2號pcie 插槽, 竟然正常.
之後每晚開機2小時正常使用, 一周後再度開機無顯.

目前排查狀況如下 :
1, 主板有內顯
2, 獨顯不加 12V 外接電 , 可用內顯正常開機 ( 若獨顯有加12V外接電則無法進入 WINDOWS )
   => 用內顯進入WIN 後可以看到 獨顯 但 CODE 43
      => 更新顯卡驅動後 WIN 可認到顯卡 , 但重開機後一樣 CODE 43
3, 更換 POWER:  430W 換成 500W , 一樣1080無顯
4, 換上 gtx 730 獨顯 => WIN 可開機 , 內顯獨顯 都可 輸出畫面 , 看來不良跟著 1090 gtx 走.
5, 用mats 測試 (第一次用,也不知是否使用正確)
   => 查詢各大先進REPORT,不知是否為 FBI0C1 這顆顯存有問題 ?

mats version 455.127.  Testing GP104 with 20 M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68079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368079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Failing Bits:
C032 C033 C034 C035 C036 C037 C038 C039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68079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368079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Failing Bits:
C032 C033 C034 C035 C036 C037 C038 C039

小弟有電表,有熱風槍,沒加熱台. 沒有外接 pcie 所以沒量 pcba上的供電 12V 5V 3.3V ....等

請教各位先進, 是否還有甚麼地方該查找的 ? 感謝各位

网友A:
可以測試MATS情況下不用去擔心供電有沒有正常~除非全部顯存通道報錯~那就有可能是電壓問題
要更換顯存或是加焊的話必須要有底熱台,沒有底熱台的話熱風槍溫度就要開很高,但這樣板子容易受熱不均
彎版或是周圍零件波及。
有底熱的話 = 320 度
熱風槍 430 度 風速 45 ~ 55
30秒 ~ 50秒 左右拿下都還算OK

网友B:
"獨顯不加 12V 外接電 , 可用內顯正常開機 ( 若獨顯有加12V外接電則無法進入 WINDOWS )
   => 用內顯進入WIN 後可以看到 獨顯 但 CODE 43"
=>這是甚麼神操作?

建議先從最基本的,
用橡皮擦擦顯卡的金手指,小心地擦過一遍,
再把12V外接電插回,試試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測試MATS情況下不用去擔心供電有沒有正常~除非全部顯存通道報錯~那就有可能是電壓問題
要更換顯存或是 ...

感謝您~

小的非專業人士 , 就喜歡自己動動手試試.
目前僅成功換電容 & 三角IC

BGA 要拆 我是OK 啦~ 要焊回去 就是個里程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獨顯不加 12V 外接電 , 可用內顯正常開機 ( 若獨顯有加12V外接電則無法進入 WINDOWS )
   => 用內顯進入WI ...

感謝您的回覆 , 橡皮擦試過了~  可惜沒變好

网友C:
以MATS多次測試,都是同一顆報錯的話,就是那顆有問題了

想要自行要更換顯存的話,建議要有底部加熱,避免上部PCB過度加熱有爆板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MATS多次測試,都是同一顆報錯的話,就是那顆有問題了

想要自行要更換顯存的話,建議要有底部加熱,避免 ...

感謝您 ~

請問大大知道 FBIOC1 對應 PCBA 上的位置嗎 ? 感謝您

PCBA 金手指在下方的話 , 如下示意

         M3 M4 M5
M1                      M6
M2         GPU       M7
                          M8

     IIIIIII  IIIIIIIIIIIIIIIIIIIIII (金手指)

楼主:
感謝您的分享

接下來就 給它先試試 回焊 , 拆開後看起來c1 有點浮高.
上下熱風槍 回焊 一次 ( 反正 新的顯存 還在路上 )

楼主:
拆開後發現出廠前就有維修痕跡
電子產品就是如此阿~ 能買到一次做好的產品就是運氣好~ FPY越高產品品質相對好.
認真看了一下 C0 反而比C1 還浮高 , 考慮ˋ要不要 回焊 ? 還是直接換掉 C1 ?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開後發現出廠前就有維修痕跡
電子產品就是如此阿~ 能買到一次做好的產品就是運氣好~ FPY越高產品品質相對 ...

恩恩 果然技術不好~ 回焊失敗 ,不過好在還是C1 顯存有問題~ 沒造成其他不良

跑MATS 後 更多 錯誤 , 不過都還集中在C1 顯存. 接下來就等新的顯存到港了
mats version 455.127.  Testing GP104 with 20 M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974080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1974080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Failing Bits:
C032 C033 C034 C035 C036 C037 C038 C039 C040 C041 C042 C043 C044 C045 C046 C047
C048 C049 C050 C051 C052 C053 C054 C055 C056 C057 C058 C059 C060 C061 C062 C063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974080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1974080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Failing Bits:
C032 C033 C034 C035 C036 C037 C038 C039 C040 C041 C042 C043 C044 C045 C046 C047
C048 C049 C050 C051 C052 C053 C054 C055 C056 C057 C058 C059 C060 C061 C062 C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