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27B1H 摸晶振電容 才能啟動 求助!

楼主(2024-10-10):
拿到 簡單測量電壓都有 按鍵 按都不啟動. 按鍵電壓3.3V(有短接也是不能啟動)
突然 手摸一下晶振電容 竟然啟動了 裝上 有看到 AOC 的畫面 之後就按了一次啟動就當了
只要讓它啟動 就需斷電 在摸電容就啟動
用示波器 測量 晶振 沒有波形 有電壓 14.31818  求問 他的諧振電容是多少
一顆不小心用不見了 剩下一顆 電容表測量250P 有換過 廢版的晶振 沒用 還是沒波形!
掏寶 看了下 主機板不貴 才121元台幣 包郵(已經訂了)! 想說 修看看 也訂了晶振14.31818
問下 那顆不見的電容  一定要 他配搭的晶振容質嗎?

网友A:
晶振容值用大概的電容值就可以起振了.
像是我用20M的晶振, 用20P~33P電容都可以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容值用大概的電容值就可以起振了.
像是我用20M的晶振, 用20P~33P電容都可以起振. ...

感謝 有拆到 廢版 電容

楼主:
今天先拆料版 14.31818 晶振跟電容 還是一樣 沒辦法啟動!
量了電容一腳 怎麼沒電壓 另一腳 有電壓  發現相連的RT2513A IC腳 有小強留下的大便 輕微腐蝕 清乾淨
整排捕焊!! 晶振那腳電壓就出現了
修復 此台 熱機中
掏寶 也訂購了 主機板就留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先拆料版 14.31818 晶振跟電容 還是一樣 沒辦法啟動!
量了電容一腳 怎麼沒電壓 另一腳 有電壓  發現相 ...

恭喜可愛大完修~

通常清理氧化區域,只要沒有斷線或異常零件都有機會恢復正常。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_^

常看各位大大回文,都可以學到一些小撇步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