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象印電子鍋NL-AAF18故障碼E-02

楼主(2024-10-11):
以為檢到軟的NTC問題,結果踢到鐵板,面板.型號;

拆下底板,量測電熱器與熱敏電阻,全部正常。

只能從電原版開始查,外觀正常

想不到拆下後發現,背面零件因煮飯之泡沫溢出,導致零件燒毀

兩顆電阻斷路先補上(18KSMD難找先暫時替上)。Q108.Q109絲印請大家幫幫忙

Q109看起來是16可是改i6還是找不到

Q108看似86查出是2SC5186(NPN)不敢確定

想說死馬當活馬醫109第二腳,接電解電容+極,猜測是PNP用A1015替代,Q108就用C945試試看;

結果不會逼逼叫,顯示E-02了,可是卻液晶面板全亮

請大家幫忙,看還有救嗎?

网友A:
86是NPN
mark 86 NPN SOT-23

另一顆

PNP
mark 16 PNP

圖片

网友B:
這些腐蝕都有處理?說不定就接點的錫腐蝕、

那些綠漆變色的,下面的 銅箔 都有可能 腐蝕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些腐蝕都有處理?說不定就接點的錫腐蝕、

那些綠漆變色的,下面的 銅箔 都有可能 腐蝕沒了~

全有處理,確定導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是NPN
mark 86 NPN SOT-23

謝謝你!好棒喔!我找好幾天,包含代碼表也找不到,請問要如何找?能教一下方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好棒喔!我找好幾天,包含代碼表也找不到,請問要如何找?能教一下方法嗎? ...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這個網站左邊下拉式選單選marking 、再輸入未知零件上的絲印即可。

這兩顆BJT都是SOT-23類型的,跑出來的結果再慢慢過濾,確認datasheet的絲印是否一致?!

這家電鍋是日本牌子,所以廠商就優先挑日系的。

楼主:
請問大家數字電晶體DTA144EUAFRA絲印16以及DTC144WA3私印86,能用2N3904與2N3906以外接電阻R1.R2的方式替代嗎?門外漢.異想天開,又不會算需用的阻值。

想說燒掉好幾個零件,主控IC又沒能力分辨好壞,用3906.R1.R2=47K3904.R1=47K.R2用50K可變電阻,每10K逐一測試,無法打開,不是E-02逼.逼叫,就是液晶全跑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數字電晶體DTA144EUAFRA絲印16以及DTC144WA3私印86,能用2N3904與2N3906以外接電阻R1.R2的方式替代 ...

象印電子鍋錯誤 E02 檢測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印電子鍋錯誤 E02 檢測
參考看看

目前情形是:改成100K,一樣NPN用47K<可調電阻>.可以打開了,可是出現;H-02:側邊溫度過高。確定主控沒壞,就在14K刺穿了。我再改150K看看,電駔越高電流就越小,應該是不可能的,我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情形是:改成100K,一樣NPN用47K.可以打開了,可是出現;H-02:側邊溫度過高。確定主控沒壞,就在14K刺 ...

康大的這台看起來很新,應該有維修的價值。

我家也有同型號的,不過鍋蓋氣密那圈不算很優。液晶螢幕也因受潮阿達阿達的{n_095:}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774-1-1.html

有需要的話,7-11 店到店 $100 給你當零件

重量 4.3KG ≤ 5KG ,應該沒超過重量限制,沒內鍋,放置許久沒用,水銀電池沒電

--
這台邊上貼 2015 製,這型的大概有10年了,缺點就如同樓上講的,用沒幾年就會漏氣,表面飯變硬

因為內鍋上緣有變形、塗層剝落,推測換上蓋橡膠應該也無法解決變硬問題,

買內鍋+換橡膠不划算就放著了

--
示意圖:內鍋上緣有變形,塗層也有受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774-1-1.html

有需要的話,7-11 店到店 $100 給你當零件

謝謝大峽!不要好了,雖然2021年製造,還很新,仔細看上蓋墊圈塑膠;有點裂化現象,這型號真的品質有差別,仔細與家裡用的NS-MVF18 2013年製,塑膠還很有彈性,比較以後感覺,越做越差了。

就是在回收場.看到很新,50元買回來玩玩,算還有點收穫;認識了數字電晶體,原來以前用來當開關訊號,現在更進步,用程式訊號協定,像我半路摸索的,可能過不了幾年,會玩不下去了。

楼主:
更新目前情形是:全改成68K,NPN的R2用33K.不但可以打開,保溫等--.-.-全可以啟動功率也有出來。就只差炊飯.還是出現;H-02:側邊溫度過高。

確定了.三極管的參數一定要相同才行,手邊只有40或60V的,也沒找到相同電流的,單純玩玩,用偏壓等特性,還可以有這種功能,多個見識了。

楼主:
向大家報告;目前情況<已完修> 原來是上蓋NTC感測異常,串個5.1K電阻就正常了。

之前不了解數字晶體管,以為替代的參數不對,一直糾結在不對的問題點,要買正確零件,雖然便宜,可是需分兩家購買,而且感覺先天不足,沒花錢維修價值,玩玩練功即可,瞎子摸象矇到了。

楼主:
更新狀況;煮了1.2天,又跑出H-02了,只剩蒸煮模式可煮。換了上蓋NTC本來30K。改50K,又煮了幾天,又H-02,發現R-117綠色精密電阻,燒到字不見了,線上量;10K.

索性拆下.用10K可調電阻,測試550歐姆--至3K,可正常炊飯加熱,用2K煮了幾天,感覺太焦了點,又將上蓋改回原來30K,又煮了一次,再次出現H-02,改回也是不行,昨晚檢查到12點多,沒發現異樣。

早上想說;斑馬線的座,有一點銅綠,於是拆下直接用跳線,裝回後可以了,高興幾個小時,中午要煮時又壞了,搞到快發瘋了,象印>>還真難搞。

剛剛把電蓉換了,只有C-105 ;25V220UF=VLOSS 1.6稍差一點而已,當然還是無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狀況;煮了1.2天,又跑出H-02了,只剩蒸煮模式可煮。換了上蓋NTC本來30K。改50K,又煮了幾天,又H-02, ...

我是沒有修過象印電子鍋,不過電子鍋煮的是不是剛好一般跟磁鋼有關係,它是使用那一種感應器也不知道,你可以在淘寶網搜尋"象印 磁鋼",看有沒有跟你相同的?要控制溫度不見得是NTC,連二極體都可以。

搜尋Google 如果用中文查,一般都是要你付費送修的,試試改用英文查有時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沒有修過象印電子鍋,不過電子鍋煮的是不是剛好一般跟磁鋼有關係,它是使用那一種感應器也不知道,你 ...

感謝提供好意見。底座肚臍有拆過是50k的NTC,目前使用中的MS-MVF18是2011年製造,更舊的型號,也是回收來換NTC軟柿子完修,上蓋橡膠墊圈稍微硬化,保溫太久表面米粒會太乾,後來做一個不鏽鋼線圈,套在裡面,增加彈性,完美用了一年多,功能雖然較少,但對老人來說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