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CANON EF-S 18-55mm更換自動對焦排線

楼主(2024-10-11):
大家好
這顆是上篇把EF-S改成EF的CANON EF-S 18-55mm的鏡頭
它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無法自動對焦
看網路上變焦鏡頭的排線
常會因頻繁轉動焦段
導致裡面軟排線斷裂
所以我買材料
來自己拆換看看(沒修過單眼相機鏡頭 )

拆開底蓋(上次改成EF)

拆下電路板
超音波馬達
軟銅排
拆到這裡可以看到對焦排線的地方
拆下的東西排隊一下
新舊排線
安裝回去要小心貼的位置
轉動要順暢
組合回去

心得:來來回回拆裝幾次
發現每個開關的機械作動,焦段轉動
行程都要是正常的,才把螺絲鎖回去
只能說鏡頭裡面的位置都是很巧妙的安排!
後來有成功把排線好
也能自動對焦

网友A: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好文
不知道為什麼你貼的圖都非常小,而且大小不一,如果你是使用照相機拍照片,建議你如下圖這樣拍︰

如果是用手機拍照片請如如下圖這樣拍︰

如果圖檔在2MB 以內請直接上傳即可,系統會自動把圖片統一規格壓縮成適合大小,如果超過2MB 只能自行把原圖檔縮圖再上傳。

上面這種方式我都叫橫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好文
不知道為什麼你貼的圖都非常小,而且大小不一,如果你是使用照相機拍照片,建議你 ...

抱歉…
我都把照片它縮到300kB以下
原來2MB以下不用縮喔
下次再留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都把照片它縮到300kB以下
原來2MB以下不用縮喔

我想你是好意想幫論壇省點兒空間,所以先行壓縮再貼圖,以前貼到論壇的圖片確實需要由發帖人自行壓縮到800*600,過了幾年後來改成1024*768,前幾年就由系統自行壓縮了,只要圖檔在2MB內都可以,現在的照片拍起來的檔案都很大,為什麼不開放更大圖檔上傳?
因為貼圖是先由發帖人電腦把圖檔先上傳到論壇伺服器內,然後系統再壓縮,越大的圖檔傳輸越久,壓縮也越久,我試過之後覺得2MB是還能接受的值。

謝謝你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是好意想幫論壇省點兒空間,所以先行壓縮再貼圖,以前貼到論壇的圖片確實需要由發帖人自行壓縮到80 ...

wish 大大

謝謝,的確我在之前約2018年後~
分享在筆電維修板上的文
都有縮圖才能上傳分享
就養成縮圖的習慣~哈哈XD

只是沒特別注意圖檔可以變大
所以習慣是件很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