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尾工作多,儀表也多台故障。

楼主(2024-10-12):
朋友們可能看我太閒胡思亂想,他們就丟一些不太麻煩的小工作給我賺,從未有故障記錄的電子負載突然不開機了。

下圖這台6306D 跟電子負載一起掛點不開機了,不開機有好有壞,如果是壞保險絲就簡單了,燒了一大片就要花大條的了。

下圖這台GPS-4303 也鬧情緒了,這台電源供應器有四組輸出,都是可調的,大家來看看它的故障情形。

最左邊有一個OUTPUT 開關,它目前是關閉的,也就是無輸出,原本在此狀況下可以預先調好電壓及電流,但是SLAVE 無顯示也無法調整。

是SLAVE 壞了嗎?按下OUTPUT 開關就可以調整及輸出了,所以SLAVE 並沒有壞。

按下SERIES 按鍵無法TRACKING,但是按下PARALLEL 卻能TRACKING,不過CH3 跟CH4 過載燈亮,而且好像要調精確一些。

還沒有空拆開看,下星期找個時間拆開看看?不知道有沒有會員修過這台?

网友A:
"GPS-4303 也鬧情緒了",

我猜搞不好只是"OUTPUT 開關"接觸不良
用異丙醇噴一噴,反覆按壓幾下,用吹風機吹乾,
搞不好就完修了,

我們公司內GPS-XXXX系列,用個幾年後,
常見電壓、電流無法調節or讀數亂跳,
過去此現象發生,實驗室助理就把這些可調電源直接報廢丟棄,
直到我發現這些故障儀器,無償維修,
"開關,VR,全部用異丙醇噴一噴,反覆按壓、旋轉幾下,用吹風機吹乾"
沒被丟棄的,全數救回,
(無償,也不真是無償,助理送我一兩台修好的可調電源當贈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4303 也鬧情緒了",

我猜搞不好只是"OUTPUT 開關"接觸不良,

這台GPS-4303 應該是我買的最後一台電源供應器,之後我就準備退休都用舊的了,所以外觀品相很新。

這台是突然這樣,應該不會只是OUTPUT 開關接觸不良這麼單純,它應該跟串並聯的電路有關係,也就是SERIES
/PARALLEL 電路,不過真是神奇,居然牽動CH3 跟CH4 過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