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除濕機 FDB-840B 壓縮機 有時會動 有時不會~

楼主(2024-10-13):
我遇到的問題是  壓縮機 有時會轉  有時開了一整天都不轉
風扇會轉
結霜偵測拔掉了- 不影響壓縮機啟動

濕度偵測器 是機械式的和開關做在一起 打開可以運作

壓縮機的繼電器 安全保護 也沒問題可以作動

所以我想是主板出問題 原廠也不修了 我打算自己換零件

這是機板正面

這是背面

我的問題是
1. 有人知道可能會是哪個零件出問題嗎?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的 不曉得怎麼測

2.我爬文 繼電器問題可能比較大 但上面一大堆數據  我看不懂規格  不知道怎麼買 以哪個為準??
   能告訴我 該用什麼替換嗎? 五腳的 網路都找不到

3.如果真的找不到零件~ 能不能繞過主板 直接電源連壓縮機?? 會不會危險??

這是繼電器

補充內容 (2024-10-20 03:30 AM):
說明一下 只要啟動了 就不會停~ 直到水滿 或結冰 或手動關閉 才會停
是只要停了 就很難啟動

補充內容 (2024-10-20 03:35 AM):
我量過 壓縮機的電線了  電沒有過來
但有時有電  我插入壓縮機 馬上就運轉了

補充內容 (2024-10-22 10:02 PM):
主板爆火花了~ 不知道怎麼修了
如果真修不好 靠~我直接繞過主板了
給風扇和壓縮機  直接吃110的電
最多加一個保險絲 這樣大家認為OK嗎?

補充內容 (2024-12-3 04:29 PM):
結果報告~ 現在就是怎麼搞主機板 都搞不定
處理方式是 直接繞過主機板
給風扇 和壓縮機供電 再加一個過載保護插座

補充內容 (2024-12-3 04:33 PM):
當然 還是有接開關 和滿水微動開關
這是沒辦法的辦法了 哈哈
不好意思 讓大家費心了 是我技術不行

楼主:
沒人回 但我還是更新一下進度好了
找不到一樣規格的繼電器
換了一個規格相近的
但狀況還是一樣 時動時不動 我想是主板的其他零件出問題

下面是更換新的繼電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人回 但我還是更新一下進度好了
找不到一樣規格的繼電器
換了一個規格相近的

你圖片 紅框處  接腳都已氧化(碳化) 那會出現接觸不良的情形 最好將插頭與接腳座都換新 如沒新的可換 電線直接焊上機板也行

不啟動時 用手摸壓縮機感覺看壓縮機是不是有稍微線圈要動不動的感覺
拍一張壓縮機的圖片上來 看是何種壓縮機(含接線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圖片 紅框處  接腳都已氧化(碳化) 那會出現接觸不良的情形 最好將插頭與接腳座都換新 如沒新的可換 電 ...

謝謝 接角處 我先用砂紙磨一下  看看會不會改善  再看看買不買的到

我解釋我的狀況~壓縮機運轉測試  我都是旋鈕 開到底
不會有自動關機  斷斷續續的狀況
是手動關閉後 就很難再啟動  要等很久 看機器自己的心情

壓縮機是LG的  接線處再紅色框框處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清楚你說的線圈是在哪裡

白色的線是接濟電器  紅色的線是接過載保護器

這是拆下的狀況

我測試的時候  這兩條線是不過電的
但只要過電  我把繼電器插入壓縮機 一定會啟動

所以我覺得 應該跟壓縮機 關係不大 不知道這樣測試對不對

楼主:
因為不知道什麼壞  所以只能猜了

買了電容和 敏壓電組回來換換看

買不到150的敏壓電組 只買到180的 請問是OK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接角處 我先用砂紙磨一下  看看會不會改善  再看看買不買的到

我解釋我的狀況~壓縮機運轉測試  我 ...

很有可能是濕度偵測器有問題,
先把線路Bypass過去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濕度偵測器有問題,
先把線路Bypass過去試試看。

可是 我這是老機型
是機械式的  濕度旋鈕
打開了就是打開了  應該不用旁通吧??  好像沒有獨立的偵測線 和電路

下面是濕度偵測和 旋鈕做在一起的開關

网友C:
3F sa2086大說的接腳,背面看起來感覺好像有點錫裂,回焊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F sa2086大說的接腳,背面看起來感覺好像有點錫裂,回焊試試?

好~我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這是老機型
是機械式的  濕度旋鈕
打開了就是打開了  應該不用旁通吧??  好像沒有獨立的偵測線 和 ...

機械式的溼度偵測器裡面有接點與濕度偵測機構,這都有可能不正常。
前面說的Bypass是指先不經過這個偵測器,讓線路直通測試壓縮機是否會一直運作不停?

維修最好有電表測量各點電壓,看電壓是消失在哪裡?這樣比較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械式的溼度偵測器裡面有接點與濕度偵測機構,這都有可能不正常。
前面說的Bypass是指先不經過這個偵測 ...

好的{n_116:}
我再試試看 謝謝你

网友:
建議那5條線橙.紅.白色.直接剪掉焊接在主板上再試試.

网友:
沒事~發錯了~請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械式的溼度偵測器裡面有接點與濕度偵測機構,這都有可能不正常。
前面說的Bypass是指先不經過這個偵測 ...

試了 Bypass 還是一樣{n_080:}
電容 也都換了  狀況沒變

网友D:
把掛在壓縮機旁的PTC(6R8黑色殼)拆開,小心取出裡面的圓片物,兩旁鍍銀的表面用橡皮擦擦乾淨(萬不可用砂紙)應該就可恢復了
白色的過載保護故障機率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掛在壓縮機旁的PTC(6R8黑色殼)拆開,小心取出裡面的圓片物,兩旁鍍銀的表面用橡皮擦擦乾淨(萬不可用砂紙)應 ...

好~我會試試看
可是我遇到的問題~比較麻煩
PTC 和 過載保護器  的電線我拔下量過  主板沒有送電過來{n_080:}

但主板有時他自己高興送電來了
把PTC熱插拔進壓縮機  一定會轉

网友E:
不穩定的問題比較難查,有先補焊電路板嗎?所有接點補焊一下試試,再不行,送電的情況下量一下主板各個點的電壓,但要注意別短路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穩定的問題比較難查,有先補焊電路板嗎?所有接點補焊一下試試,再不行,送電的情況下量一下主板各個點的 ...

有 補焊了
現在糟糕了 換上壓敏電阻後
通電 爆火花了 完全不過電 連風扇都不會轉了
現在麻煩了 不知道怎麼修了{n_1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 補焊了
現在糟糕了 換上壓敏電阻後
通電 爆火花了 完全不過電 連風扇都不會轉了

現在我有一個新想法
與其猜這個 猜那個零件 哪個出問題
我又不會測量 也沒人可以問
能不能繞過主板 直接接電源???
最多加一個保險絲

大夥認為OK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現在我有一個新想法
與其猜這個 猜那個零件 哪個出問題
我又不會測量 也沒人可以問

太危險了,壓縮機的自動控制很重要、冷排溫度保護、散熱保護、結霜保護,這都是對壓縮機的保護~
建議你還是拍照片上來看
完全不過電比較好修丫
一般就是找出短路點修好
可能是爆電容,因為電阻阻抗不足,所以變成電容耐壓不足
短路點可能就是電容
再換保險絲
就完修了

网友F:
小弟建議您的Q1Q3跟周邊元件拆下來測,看起來您的重點是壓縮機不工作,往上查源頭到繼電器,可是繼電器靠Q1Q3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危險了,壓縮機的自動控制很重要、冷排溫度保護、散熱保護、結霜保護,這都是對壓縮機的保護~
建議你 ...

謝謝 我有考慮過這些
散熱保護 風扇線圈有 溫度保險絲
結霜保護 這台我用了十幾年  一班來說 不要開到持續運轉  不是寒流來 不太會結霜
壓縮機本身有自己的繼電器 和 過載保護器

現在問題卡在 修好電容 又回到之前 有時轉 有時不轉的問題了{n_100:}
另外保險絲 沒斷也要換嗎???

我很認真考慮你的建議 畢竟比較安全
我需要上傳什麼照片 大家比較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建議您的Q1Q3跟周邊元件拆下來測,看起來您的重點是壓縮機不工作,往上查源頭到繼電器,可是繼電器靠Q1 ...

好 我覺得建議很讚
應該是問題核心

在請問Q1 Q3是哪一部分???{n_097:}
不好意思 我不太懂術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 我覺得建議很讚
應該是問題核心

在你第一張圖中間偏上,有2顆黑色半圓3支腳的零件,板子上也有寫Q1、Q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第一張圖中間偏上,有2顆黑色半圓3支腳的零件,板子上也有寫Q1、Q3

看到了 謝謝 我再來換換看

楼主:
請問大家
V14K150 和 14D151K
這兩個 壓敏電阻 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嗎?
還是? 一個直流 一個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
V14K150 和 14D151K
這兩個 壓敏電阻 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嗎?

總覺得那顆不是壓敏電阻 而是電壓突波器

你看那兩腳位 是不是接在AC110V的一腳  另一腳是接AC110V過保險絲後再接在另一腳上 也就是說兩隻腳接於AC110V上的  如是則是電壓突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總覺得那顆不是壓敏電阻 而是電壓突波器

你看那兩腳位 是不是接在AC110V的一腳  另一腳是接AC110V過保險 ...

好像是你說的

那這兩個能取代嗎?
我把V14K150  換成14D180K 就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你說的

那這兩個能取代嗎?

那不能取代
用 學姊 所賣的可以
TVR241 突波吸收器 直徑10mm MOV 壓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能取代
用 學姊 所賣的可以
TVR241 突波吸收器 直徑10mm MOV 壓敏電阻

好喔 謝謝你
我懂了 還要換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你說的

那這兩個能取代嗎?

V14K150-5 資料來源
https://www.datasheet4u.com/data ... 5/pdf.php?id=791418
其中 項目(4) 解釋字面上的[150] 是: 150VAC

另外14D180K 網路蒐的是18V
可見180字面上末尾[0] 是 10的[0]次方 : 18 * 10的[0]次方 = 18V

電子零件的規格編碼 一直都存在 尾碼是不是[次方] 的 隱藏地雷
所謂菜蟲吃菜菜下死  這個地雷 專門[坑熟]
專業職人一個不慎 慘敗熟悉的戰場 也是常有
即使是電子從業人 不讓他看規格書 也會失手
太多例子了 只是很多都沒拿出來談  更多的是仍不知事故來龍去脈

楼主:
引用 网友G:
V14K150-5 資料來源
https://www.datasheet4u.com/datasheet-pdf/ITG/V14K150-5/pdf.php?id=791418

{n_100:}
謝謝你的講解
這困擾我好久~~
你說的沒錯 我被坑慘了 而且我不是讀電子的 是文科
只是懂一點點皮毛
就不自量力自己搞~~~~~~~~~~~~~~~~~~

我本來想買不到K150 買180K差不到哪去 有緩衝值
以為只是 廠商標示的問題

沒想到~爆了主板  又要重新搞

另外請問 (((項目(4) 解釋字面上的[150] 是: 150VAC)))
規格表150是怎麼得出來的? 不好意思 我看不懂這個規格表
他上面不就只是寫 耐受程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講解
這困擾我好久~~
你說的沒錯 我被坑慘了 而且我不是讀電子的 是文科

你注意 我加紅框部分
項目(4) Rated AC Volage
  11~95  : ..... 11~95 VAC
115~680: ....115~680VAC

再白話一些的 當零件標示為 115~680 時表示 115~680VAC
依此類表示 文字上的150   是數值意義的150VAC
另一個 文字上的180  卻是數值意義的18* 10的0次方  VAC
因為是 不同生產商 各家各自標示法
這類問題 即使是本業人員 一個不慎自恃熟悉不翻規格書 也是老司機翻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注意 我加紅框部分
項目(4) Rated AC Volage
  11~95  : ..... 11~95 VAC

好的 謝謝你
我其實是被11~95V 那個搞混了
哈哈 想說怎麼會有兩組數字

我以為又要 規格表又要你  加加減減  乘乘除除
給專業人士看的
電子廠商 好像很愛搞些 隱藏小密技{n_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