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tronix TDS2002B不開機維修

楼主(2024-10-13):
小弟沒用過泰克示波器,這台TDS2002B購自二手商,外觀很新但因為故障所以想買來維修試試。

賣家果然是誠信交易,一上電就沒畫面,就差沒冒煙而已...

把主板拆下才覺得不妙,原來是主板進過液體,整個PCB都是殘留物。仔細清潔後上電依然是無動於衷。

仔細檢查PCB發現許多貫孔怪怪的,應該是受到液體侵蝕,有可能裡面生鏽腐蝕

面對這樣的窘境只好死馬當活馬醫,跑去買環保洗板水浸泡PCB並刷洗看看

控制面板、電源也順便浸泡洗板水之後晾乾

沒想到經過洗版後測試,竟然就開機了,心裡高興了一下!

雖然機器開機了,但是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自檢報錯,顯示USB控制器錯誤。第二個是冷開機可以成功,但是如果熱機後再開機就會失敗...  第一個問題待日後處理。第二個問題有兩個可能原因,我認為不是IC裂錫就是電源有問題。先解決電源比較簡單,把所有電容都換掉看看。

最後發現是電源問題,所有電容都正常但其中有一顆120uf電容D值、ESR有點高,可能因為這樣導致開機失敗。電源版修好後熱機不開機問題就消失了,測試兩通道也都正常,只差USB自檢失敗問題(待日後處理了)。

後記

這台TDS2002B開機有點慢,比我固緯的同級示波器還慢好幾倍,不過它的好處是可以破解成200Mhz,由於小弟沒有燒錄器,就維持原狀吧。

网友A:
請問要怎麼破解成200Mhz?
手邊有台TDS2014B 100Mhz,可以的話想要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要怎麼破解成200Mhz?
手邊有台TDS2014B 100Mhz,可以的話想要試試看!

我沒試過,可以在下面連結找到相關方法。 原則上要用燒錄器把Flash ROM dump下來(先要取下晶片),再執行Python script去更改內容即可。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0b-series-hacks/75/

楼主:
另一個方法好像是透過USB連線Tek軟體去下指令更改。
https://groups.io/g/TekScopes/to ... width_hack/97176691

重點是兩個方法都要執行Factory Calibration後才能將資料寫入機器,校正方法在Service Manual有寫,需要電源供應器與訊號產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個方法好像是透過USB連線Tek軟體去下指令更改。
https://groups.io/g/TekScopes/topic/tek_tds2002c_ba ...

大概看了一下(gogole翻譯),感覺挺折騰的.....
也沒有設備可以驗證 頻寬是否能達到修改後的結果。
謝謝你的分享

USB CONTROLLED FAILED show in display PLz check CY7c67300 IC VCC Voltage  & FS12.00P
USB 控制失敗顯示在顯示器上請檢查 CY7c67300 IC VCC 電壓和 FS12.00P
https://www-eevblog-com.translat ... TW&_x_tr_pto=sc

楼主:
檢測頻寬可以用高速邏輯如74LVC1G74之類的做成方波產生器來檢視上升速度即可知道,不過探棒也要高頻寬才行。
USB晶片維修時就檢查過,電源正常而且12Mhz晶振也換過了(用示波器量過,不起振),狀況依舊,估計是那顆晶片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