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960WF2OC-2GD 沒電壓 求點位圖!

楼主(2024-10-15):
測量 電壓 +12 0.89 5V 有
圖上的 電桿 沒電壓! 求點位圖!沒圖紙 真的很難去 搞!

電桿一組 沒電壓

网友A:
我工作機上就是插這張同型號的

這個缺電壓是顯存FBVDD,NVVDD與FBVDD時序上是前後級關係。

NVVDD有輸出電壓先確認是否有PG產生,再查FBVDD供電IC的EN有沒有高電壓?供電條件缺少哪個電壓?

技嘉970 電路圖page 24

我記得站上好像有技嘉的970電路圖可參考,沒有點位圖還是能先確認條件。

一些點位圖 by s8752199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工作機上就是插這張同型號的

這個缺電壓是顯存FBVDD,NVVDD與FBVDD時序上是前後級關係。

好 感謝 幫我看看這裡有沒有零件!!看起來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感謝 幫我看看這裡有沒有零件!!看起來怪怪的

可以確認這兩個PAD是否0R並聯,若是並聯應該不礙事,0R沒開路就好。

另外PEXVDD應該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確認這兩個PAD是否0R並聯,若是並聯應該不礙事,0R沒開路就好。

另外PEXVDD應該在背面 ...

剛看拿到的時後拍照時。確實有零件。撞掉一邊。不知道是不是0歐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看拿到的時後拍照時。確實有零件。撞掉一邊。不知道是不是0歐母

應該有掉件,是0R
背面 圖片

另一張

网友B:
好像和 GV-N960G1 Gaming 大致一樣

那電感是 FBVDDQ 顯存供電,似乎是 U700 控制

GV-N960G1 Gaming-4GD.rar

916.67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 GV-N960G1 Gaming 大致一樣

那電感是 FBVDDQ 顯存供電,似乎是 U700 控制

感謝大俠!我研究看看!

楼主:
查U700(NCP5230)
輸入 12V 電壓有 EN 只有1.2 PG 0V
再來要測量什麼!EN 好像低了點!
EN 連接 3級管7002 相連的 6腳IC(702)
電壓12V 3.3V 都有 1.腳GND 2腳. 3.3V 3腳3.3V 4腳3.3V 5腳12V 6腳0V
702 IC 的 6腳 電壓 是 702產生的嗎?
----更換702 6腳電壓出現4.7V ----還沒搞好 XD
4.7V--經過3級管WCM 沒電壓開EN 14腳!

网友C:
查看EN的702管,可以先拔掉,看看是不是後級拉低EN信號,NCP5230他也是故障常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EN的702管,可以先拔掉,看看是不是後級拉低EN信號,NCP5230他也是故障常客 ...

好 !更換702(WCM) 無效! 我拔掉WCM 看看!拆掉 702(WCM) 1腳-4.7V  2腳-地  3腳 -1.2V (裝上變成0V)
這樣NCP5230 有壞嗎? 裝上 702 14腳EN電壓0V 拆掉702 EN電壓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更換702(WCM) 無效! 我拔掉WCM 看看!拆掉 702(WCM) 1腳-4.7V  2腳-地  3腳 -1.2V (裝上變成0V)
這樣N ...

可愛大應該完修了吧?!

惦惦吃三碗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應該完修了吧?!

惦惦吃三碗公

還沒拉 !我等NCP5230到貨換下!!!!!修了好多片!沒半塊修好的 XD
怎麼覺得 顯卡都好難修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沒拉 !我等NCP5230到貨換下!!!!!修了好多片!沒半塊修好的 XD
怎麼覺得 顯卡都好難修 XD! ...

N卡算好修的,你修到A卡580的礦卡,就會讓你滿頭問號。

什麼一堆奇葩症狀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沒拉 !我等NCP5230到貨換下!!!!!修了好多片!沒半塊修好的 XD
怎麼覺得 顯卡都好難修 XD! ...

你需要的話我可以寄給你先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話我可以寄給你先應急

感謝啦! 我有訂了!!不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卡算好修的,你修到A卡580的礦卡,就會讓你滿頭問號。

什麼一堆奇葩症狀都有 ...

沒辦法 功力不夠!!發現 現在 沒有點位圖!還有線路圖 都超難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辦法 功力不夠!!發現 現在 沒有點位圖!還有線路圖 都超難搞的!

其實只要查修方向正確,沒有電路圖可以參考類似的型號對照電路方案

、沒有點位圖可以依照IC datasheet跑線路,只是比較花時間而已。

前提是沒有時效壓力

一回生二回熟

楼主:
裝上5230 還是沒有 電壓 XD!之後 在重焊 不小心 下加熱 開太高溫(發現是夏加溫 壞了 不能控制溫度 PCB 烤到 碰龜了 棄修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裝上5230 還是沒有 電壓 XD!之後 在重焊 不小心 下加熱 開太高溫 PCB 烤到 碰龜了 棄修 XD

"下加熱" 預熱台溫度設定幾度?!

我拆焊A卡核心供電或是Dr MOS時才會特別上預熱台,很保守的設定200度

參考過玩顯卡BGA前輩的帖子,不能夠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加熱" 預熱台溫度設定幾度?!

我拆焊A卡核心供電或是Dr MOS時才會特別上預熱台,很保守的設定200度{ ...

剛剛我的安泰信 853A 突然 不受溫控 一直加熱! 導致 我PCB 烤到元件都掉!
好在 剛剛查線路 發現 控制VR的 LM358 相連 就直接換了 沒想到 修好了 853A
發現 沒修好! 溫度 不能控制!還是怪怪的!IC 沒幾顆! 掏保 淘回家!來換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