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防盜遙控器,發訊 時好時壞

楼主(2024-10-16):
上一篇的「1996 toyota tercel 防盜遙控中控鎖 主機」

主機是有修好了

但後來發現 它的 遙控器有問題

就是 剛裝上電池的話,一開始是都正常,可以 上鎖 解鎖 車門,功能都正常,遙控器上的LED指示燈也會亮

但大概是 隔天、或是 好幾個小時之後,再使用遙控器要 解鎖,上鎖,就沒反應了,不能解鎖車門

但遙控器上的 LED指示燈,按的時候是會亮的,也確定 車上的中控鎖主機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有把 遙控器上的 電池拆下來後,又重裝上去,好像要等一下子才能正常使用,正常解鎖、上鎖

但又過一陣子,或 隔天要去取車時,就又不能使用了....就這樣一直輪迴

12V 的A23電池 是新的,之前主機修好後,是有買新的一顆

不過,目前有量了一下,電池的電壓,只有 9.7~9.8V,遙控器 有這麼吃電嗎?

但這些事,是之前這顆新買的電池後,使用時就會發生的事了

我是有查文查到說,類似 這種遙控器,像是車庫的鐵捲門,它的 頻率調整 那邊的電容,久了舊了,好像會飄頻

但,我有試著 在不正常時,在車邊去把遙控器上的左轉調右轉調,都還是沒效,解不了車門鎖,上鎖

請問,這病症,是哪邊的問題?

還是說,還是要從「飄頻」,電容值不夠 這些下手查? 換掉藍色的調整鈕,和 3顆 黃色的 陶瓷電容

本來我以為是 電池那邊會接觸不良,所以按鍵時,電流只夠指示燈亮,電池不夠發出訊號,所以用線去焊接,結果還是一樣隔天就開不了鎖

背面的焊點,我都有全部重新 焊過一遍了....

有3顆 黃色的 陶瓷電容,3C,是指 3 pF 皮法,是嗎? 但我的三用電表量不到這麼小的

7J,也是 7 pF,是嗎? 另一顆後面的也是 7J

C2928,這顆 中控鎖的主機上也有一顆

网友:
電池的電量掉太快就要朝漏電的方向去查.

网友A:
之前我的遙控器也是一樣,更新電池後很快就沒電,最後是c2926電晶體造成漏電,更換後就好了,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的遙控器也是一樣,更新電池後很快就沒電,最後是c2926電晶體造成漏電,更換後就好了,提供參考 ...

這張圖,是上次修 中控鎖主機上時拍的,是主機上的

我一直分辨不出來 這顆主機上的,遙控器上的 是C2928,還是C2926,是8還是6

對照這張圖的腳位 和 我量測 遙控器上C292_的腳位

E腳 是接到 電池的 負極

C腳 是 電池 12V

B腳,我用三用電表看,它的電壓 會一直跳??? 一下"1." (不是1V),一下又跳有數值 2.X V

然後,我有用另一台電表測 C腳的電壓 是11.XX V

但一碰上去C腳,而 B腳的電壓(第一台電表),就不跳了? 變成 顯示 0

C292_的 B腳 應該輸出 是多少V ? 電表量應該不會跳動吧?

楼主:
C2928,還是C2926

這有沒有可以替代的型號?

我問附近的電子材料,沒有 C2926

楼主:
引用 楼主:
C2928,還是C2926

這有沒有可以替代的型號?

問了chatGPT

C2926 和 C2928 的差別

2SC2926 特性:
類型: NPN 高頻三極管
封裝: TO-92
最大集極-發射極電壓 (Vceo): 25V
最大集極電流 (Ic): 500mA
功耗 (Pc): 400mW
增益帶寬積 (fT): 200MHz
應用: 適用於高頻 RF 放大器,無線電發射電路

2SC2928 特性:
類型: NPN 高頻三極管
封裝: TO-92
最大集極-發射極電壓 (Vceo): 50V
最大集極電流 (Ic): 1A
功耗 (Pc): 900mW
增益帶寬積 (fT): 180MHz
應用: 同樣用於高頻 RF 放大器,但相對於 C2926 可以處理更高的電壓和電流。

再來問了 2SC2926的 替代型號建議

以下型號的 NPN 高頻三極管具有相似的規格,可以替代 C2926:

2SC1815

Vceo: 50V
Ic: 150mA
fT: 80MHz
用於低功率高頻電路

2SC1947

Vceo: 25V
Ic: 600mA
fT: 200MHz
適合高頻功率放大器應用

2SC3356

Vceo: 25V
Ic: 800mA
fT: 7GHz
更高的頻率和功率應用,適合 RF 和通訊電路

2N2222(適合某些應用場景):

Vceo: 40V
Ic: 800mA
雖然頻率特性低於 C2926,但適合在低頻、高電流應用下替代。

看來,是不是 C1947 比較相似 C2926 ???

楼主:
引用 楼主:
問了chatGPT

C2926 和 C2928 的差別

還是說

電晶體 to-92 npn

在這裡找的電晶體裡

只要找到 電壓高於,電流高於,瓦數高於

查到 頻率 差不多的,就可以代用???

附近的那家沒有C2926的店,我想說 查到可以代用的型號後,問看看有沒有

楼主:
不知道 2SC2926的 fT頻率 是 200MHZ,? 還是Datasheet上寫的 600 和 1100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5/ROHM/2SC2926.html

找替代型號時,這個數值也要考慮嗎?

网友:
按鍵有全部換新嗎

网友:
除非手上有測頻器,否則儘量不要動那個可變電容。
串入三用電表的電流檔看看電流是多少?
其實如果是我,我一定先換那4個開關再說。

楼主:
請問一下,換那4顆按鍵,是因為 接觸不良/一直短路 的關係,才先去查修嗎?

還是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會導致 這個病症?

因為,我查修的感覺,是覺得 按鍵應該沒什麼問題的樣子

正常的時候,按是 指示燈會亮,解、上鎖都可以(訊號有發出,不知道能不能這麼說)

不正常的時候,就是按了  指示燈還是會亮,但無法 解、上鎖(好像是 沒有訊號射出來)

不過,我有問到那顆 C2926了,晚一點會去帶回來試

网友:
怎麼聽起來好像;人體換關節的後遺症,金屬接觸會產生鐵屑,造成長期發炎狀態了。

网友:
哇 1996 年  tercel
你真的很有愛
我上次修的是2004的LANCER
也是遙控沒動作
還真的去淘了一台測頻器回來
含運好像是250
忘了是調 315還是調 433
調好了搖一搖還真的是會跑掉
所以又去淘了一組中控鎖回來
單純車門上鎖沒警報功能
不貴300ˋ還含兩隻鑰匙
你線路都會接了
這個一定沒問題

楼主:
前幾天有把 C2926 帶回來換上了

經過這幾天的測試,也沒有再發生 不能解鎖、上鎖的情形了,不用再拆裝電池了

看來應該就是這顆 C2926的問題

不過,C2926有沒有漏電的問題,是不太確定,因為 量出來9.7~9.8V的那顆電池 是從無線門鈴換過來試的

因為本來新買的A23電池是 小北買的TOSHIBA,用出不能解鎖上鎖的問題後,也有以為是電池的電流不夠

所以才拿門鈴的 超商買來的 勁量A23 來試看看,門鈴上用也一段時間,結果換過來 問題也是一樣發生

這幾天 2顆都拿來量電壓

勁量A23(放在遙控器上有一段時間了,量出來 剩9.7~9.8V)

買新的TOSHIBA(換到門鈴上的相同時間),量出來還有 12V多

所以不確定 勁量A23是不是被遙控器耗電到,還是原本從門鈴換過來時就是剩這電壓
---------------------------------

但,遙控器上的問題,換了新的 C2926後,這幾天用起來就沒有再發生 無法解鎖、上鎖的問題了

C2926 在 紅線方框 的天線 附近,天線應該是 那個「U」型的電路

這黃色方框,C2926 的中間腳 是直通 電池的 正極

圖中 上方的腳位 則是 直通 電池的 負極

所以只要電池一裝上,這顆C2926 就在一直吃電,下方的第三腳就有輸出

這C2926 在天線附近,好像就是 用來 訊號增益 放大用的吧,增加 天線的傳播功率,比較遠

所以,我是有打算 把 圖的上方 橘線那邊 電池12V +,截斷作一個 2P開關,用來電池的斷電

不過,空間有點不夠,要找一個很小的開關,像指撥開關一樣,大家有沒有用過很小的開關,建議我找的

只有在第一張圖的 天線位置那邊,可調電容的右邊 有一塊比較深的空間 可以塞吧,不然 電池的右邊,IC的上方是比較淺的

-------------------------------------------
再來,也想弄一個白光的LED接12V電池,用 超薄的銅頭的輕觸開關,當作小照明,哈

楼主:
我算是完修 和完改 了

加上一個 電池的上電和斷電 2P開關,也加了LED白光 和 1K電阻,輕觸開關,當臨時的照明

在右下角 的電池 正極 銅線 截斷,鑽3個洞,還有一個洞是 接出給 LED照明的

有思考要在負極 還是 正極 改,不太曉得 有沒有什麼差別,大家會選在 負極改嗎?開關改在負極 作斷路

我是選在正極 改,另一方面也是 正極的銅線面積比較大,比較好鑽洞焊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