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聲寶EM-32ST15D 電源板 或背光不亮維修方向

楼主(2024-10-17):
插上電源插頭時待機紅燈有亮,按啟動電源按鍵紅燈會熄滅,但是背光一直沒亮,再次按電源鍵喇叭會喀一聲,紅燈亮起進入待機狀態。

銘板

電源板在右側

背光後面電容無電壓

此台曾經自行更換過電容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169-1-1.html

在買新螢幕前再垂死掙扎一下,如果無高人指點維修或是徵求到電源板,就只能買新螢幕了。

网友A:
先確認主機板右上方那5顆3腳及8腳電壓轉換IC是否有正常電壓輸出,是否有EUP3484A 降壓IC(若有,用手摸發高燒~肯定壞了)。

若主板正常就買電源板,只要150元。
SAMPO聲寶LED液晶電視EM-32ST15D電源板40-ES2822-PWE1XG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40424218482

全家取貨付款 0 元   10/17 歡慶全家免運
把握今天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主機板右上方那5顆3腳及8腳電壓轉換IC是否有正常電壓輸出,是否有EUP3484A 降壓IC(若有,用手摸發高 ...

感謝您的回覆,只是我沒有露天的帳號,在雅虎的拍賣也有相同的電源板,價格稍微高了一丟丟.....

我再嘗試您的指點方向測試一 下,如有結果,再向您回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只是我沒有露天的帳號,在雅虎的拍賣也有相同的電源板,價格稍微高了一丟丟.....

我再嘗 ...

確定是主板那區域電路異常,因為這型號我沒遇過所以無法得知IC編號?
但是看照片最上面2顆8腳IC就是EUP3484A(有原廠圖案),其中必有一顆壞了。

但是維修大師有實例證明~~~

https://kawasaki000.pixnet.net/blog/post/222236086

在主機板的電源輸入端附近,有幾組 DC-DC 轉換電路,負責將電源板所供應過來的 +12V,分別轉換為 5V、3.3V、1.15V 等各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主板那區域電路異常,因為這型號我沒遇過所以無法得知IC編號?
但是看照片最上面2顆8腳IC就是EUP348 ...

所以依照您的判斷,並非是電源板的問題,而是主機板上有零件故障導致黑屏不開機。

因為我並沒有熱風槍,如果是主機板那邊的問題,我也是沒有辦法處理,阿三哥只會簡單維修換換電容清清排線之類的維修,再深入更換IC之類的,一來世沒有備品,二來是技術也不達標,原先想等星期二雅虎週二免運去下單電源板,現在想想,還是算了。

現今手上已經積壓兩台32吋電視(連這台是三台),一台SONY會白屏,一台國際沒輸入訊號螢幕可以點亮,但是只要輸入HDMI或電腦訊號立刻斷電關機,疫情前還有在跑朋友的回收場,原先是如有看好的回收電視,可以跟朋友交換,搞回來玩玩,如今疫情過後,友情也淡了,回收場也沒去了,連以前修好了電腦螢幕,也有兩台偏光膜質變,在翻以前修好積壓的螢幕還不小心摔了一台,簡直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如果有痞友想練功玩玩電視或是電腦螢幕,可以無償提供,但是您需要自取,另外也多台報廢老筆電以及一些堪用的主機板,只要是有需要的都可以自取。因為是非專業戶,所以就不另開贈送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依照您的判斷,並非是電源板的問題,而是主機板上有零件故障導致黑屏不開機。

因為我並沒有熱風槍, ...

"輸入HDMI或電腦訊號立刻斷電關機"

這個故障狀況很像A大贈送X BOX 360插HDMI就故障的類似。

很值得練的一台,要花不少時間復現故障狀況與測試

故障x box 360 贈送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71-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依照您的判斷,並非是電源板的問題,而是主機板上有零件故障導致黑屏不開機。

因為我並沒有熱風槍, ...

NO~NO~NO
只要有一支烙鐵,一個電錶就可修好,不須純熟的技術及熱風槍

參照~第14項~多試幾次保證成功~~哈利路亞~~

JVC 65E 液晶電視開機觀看幾分鐘後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45-1-1.html

降壓電源模組~台灣人開的店~現貨供應

台灣現貨 全新 靜電袋包裝 LM2596 LM2596S DC-DC 降壓模組  13元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27656363991#info

LM 2596S DC TO DC 降壓電源模組 BUCK 3A 穩壓模組 【O-07】19元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 ... 1.25-35V   21元
*1cfm36p*_ga*NzgwNDAzMDY5LjE2OTE2MzMwODg.*_ga_2VP4WXLL56*MTcyOTE4MTUxMS4yMDI4LjEuMTcyOTE4MzE2NS40Ny4wLjA.

【盼盼29】 LM2596S DC-DC 降壓 電源模組 帶電源指示燈 BUCK 3A 可調穩壓超LM2576 【現貨】   25元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49900684872&_gl=1*1n2b9qt*_ga*NzgwNDAzMDY5LjE2OTE2MzMwODg.*_ga_2VP4WXLL56*MTcyOTE4MTUxMS4yMDI4LjEuMTcyOTE4MzQ1NC41NS4wLjA.

【小劉液晶】附發票LM2596降壓模組LM2596S可調/固定3.3V/5V/12V電源模組DC-DC降壓 穩壓 升降壓  20元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518067976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NO~NO
只要有一支烙鐵,一個電錶就可修好,不須純熟的技術及熱風槍

您建議用降壓模組調壓代替原先的IC,有些類似我以前修過的PHILIPS 224CL2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428-1-1.html

只是那時我常晃回收場,也不怕修壞了,壞了再丟回去回收場就是了,現在這樣搞下來工程有些大,我還是看看我們這兒有沒有人願意幫我修,不然原先這台螢幕的位置也找到了一台22吋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