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JVC 65E 液晶電視開機觀看幾分鐘後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4-10-17):
JVC 65E 液晶電視開機觀看幾分鐘後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1.型號~JVC 65E

2.故障情形~電視開機觀看2~10分鐘後會自動關機,回復待機狀態重開機又正常-->幾分鐘後又自動關機循環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邏輯板

7.燈箱內部燈條用LED測試器測試4組都正常

8.電源/LED恆流板測量Vsb18.9V輸出正常,期間懷疑可能會熱當機~~有做過背板銲點補銲及全板洗板~~無效

9.再來檢測主機板輸入電壓18.9V正常,阿就是電源板Vsb18.9V直接輸出過來的

10.測量 UP21 (IT76630M 降壓IC) Pin3(SW)白話就是輸出腳位=5.1V(非常正常)~電錶測試法~

11.測試主板所有IC元件溫度沒有特別異常高溫~溫度測試法~

12.最後使出必殺技~最強生物測試法~用手指摸到 UP21 (IT76630M) Pin5~8 回授電阻/電容區域,電視馬上斷電關機,多試幾次驗證皆如此終於找到老化不良的零件了。

13.查資料表 UP21 (IT76630M)跟 EUP3484A 腳位特性幾乎都一樣,完全可以代用但是我就不爽用,
現在遇到都改降壓模組永遠不會壞,先用電供供應19V於輸入端,搭配電錶調整為5V輸出(逆時針轉精密可變電阻)

14.主機板 UP21 (IT76630M) 用烙鐵或熱風槍拆除,烙鐵瓦特數不足40W或技術不足或沒有熱風槍者,可將IC 8腳剪斷再用烙鐵清除乾淨即可,IC 本體留著沒關係。

固定好降壓模組正確配線(輸出/輸入端接地是共地接一條線就好~拉到主板任一接地點銲接即可),降壓模組輸入從主板19V輸入取得銲接一條線,降壓模組輸出5V(先前已經調整好了)接一條線至 UP21 Pin3 直連的電感就好,按開機鍵後量測已有穩定的5V電壓輸出

PS:先前 UP21 IC 其它腳位的電壓以及萬一噴飛的小零件完全不必去管它

15.完修測試畫面

{n_116:} {n_116:} {n_116:}

网友A:
手到擒來 恭喜完修

請問 wet 大 那降壓模組小板 是用何黏貼的 不怕熱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到擒來 恭喜完修

請問 wet 大 那降壓模組小板 是用何黏貼的 不怕熱掉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23-1-1.html
目前會員可索取的贈送物品
3M VHB 超黏雙面膠片

网友B:
謝謝分享
也遇到過eup3484a 壞掉了 換過 沒多久就回來 還一度以為是面板壞掉還會疊影 直到發現12v電壓不對 整顆發燙
改模組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也遇到過eup3484a 壞掉了 換過 沒多久就回來 還一度以為是面板壞掉還會疊影 直到發現12v電壓不 ...

我的推斷是~~~~
EUP3484A剛出來時一顆賣40~50元幾乎都是原廠正品,換好都能撐個2~3年。

後來大家都進貨來賣價格壓到10~20幾元,此時大量次級品被倒出來賣,我用一樣的工法維修,

得到的結果卻是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二年又壞了。

网友:
稳压器故障,很多是输出电压偏低,我是找适当阻值的较大功率电阻并联在输入输出端解决,阻值可实验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也遇到過eup3484a 壞掉了 換過 沒多久就回來 還一度以為是面板壞掉還會疊影 直到發現12v電壓不 ...

我是買到一批假IC~
好在WET 大大分享用模組~
後來就都用模組了~
用到客人面版壞了~不要了~
模組還可以拆下來繼續用~

网友C:
其實模組也有很多都是次級品拼湊出來的,買一顆正廠的降壓IC 都比一整片模組還貴。

网友D:
19V稳压成5V,如果没通断控制,可用便宜易得的老式7805,很多旧电器有得拆,中脚和散热片是地脚,用螺丝直接拧在附近铁板的孔上,散热好就耐用。
低压差的如果不是短路,只是电压偏低甚至不输出,我常用在输入输出脚间并电阻或并串联的二极管正向压降解决。
液晶电视上有很多贴片式三端稳压器如1117系列,经常碰到损坏,其原因,一是长期待机仍在工作的稳压器易坏,二是元件设计倒退不合理,散热片不是设计成地脚而是输出脚,印刷板都是地线面积很大,其他面积很小,输出脚散热片贴焊在面积很小的印刷线上不利散热,如果散热片设计成地脚,就能利用大面积地线散热,寿命就长。

网友:
真是高手,厲害

网友E:
恭喜完修,請教由降壓模組輸出的5V,是否焊接在電感的任一側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9V稳压成5V,如果没通断控制,可用便宜易得的老式7805,很多旧电器有得拆,中脚和散热片是地脚,用螺丝直 ...

7805~功率太小了~
AS1117 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7805~功率太小了~
AS1117 也是~

楼主损坏的IT76630M 降壓IC的电流功率是多少?这种贴片小IC的底面不一定有可焊在大面积地线的散热片,如果没有,肯定易坏。按淘宝卖家提供的参数,L7805CV有1.5A电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7D&xxc=ad_ztc
单价是0.54人民币,在大陆购买快递费5元人民币,买10只单价1.04元,买100只单价0.59元。如果还嫌功率小电流小,可在1、3脚输入输出脚上再并联一只大功率电阻,阻值由实验决定,因为2脚和散热片是地脚,可直接拧在大面积的铁壳背板上,散热良好温升低,保证耐用。下面是松下老式显像管电视78系列15V稳压9V扩流扩功率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模組也有很多都是次級品拼湊出來的,買一顆正廠的降壓IC 都比一整片模組還貴。

主要是降壓模組的主角是LM2596 LM2596S非常粗勇永遠用不壞,其它配合的被動元件再怎麼差也都是成熟產品,不至於影響電壓輸出品質。

LM2596S DC-DC 降壓模組
一組15~30元都有人在賣,我覺得很好用。

MP1584EN DC-DC 3A電源降壓可調模組 24V轉12V 9V 5V 3V
超小型也很好用~一個也才20元,便宜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7805~功率太小了~
AS1117 也是~

AS1117输出电压不稳定偏低维修一例,长虹22”液晶电视中U106用1117系例IC,把12V稳压成5V,1117很热,热机故障测中脚5V输出四伏几三伏多,经实验,在3脚输入与2脚输出间并联1W33欧电阻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請教由降壓模組輸出的5V,是否焊接在電感的任一側都可以?

是的

電感銲點大目標明確好銲,不建議銲在原IC腳位,銲點小、易短路、易拉斷銅箔。

网友:
1118系列之1833(5V稳1.8V3.3V)中输出3.3V偏低指示灯不亮不开机飞利浦19”液晶电视维修一例,该芯片是8脚贴片IC,2、4脚5V输入,5、6脚3.3V输出,7、8脚1.8V输出,数字表20V档测7、8脚1.8V输出正常,5、6脚3.3V输出脚电压在3.0V~3.3V快速跳变,用200V档测是稳定的3.1V,怀疑该芯片3.3V稳压性能变差,也就是内阻偏大负载能力差输出电压变低不稳定,内阻偏大负载能力差想用三只二极管串联正向降压把5V降为3.3V试试,找三只正向压降较大的1N4007普通整流二极管(快恢复和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串联,二极管正极接1118的4脚5V输入,二极管负极接5脚3.3V输出,插电红指示灯已亮,按本机电源键红灯变蓝,等下背光亮已开机屏亮,试信号正常,想测一下如此改装后正常机子的3.3V电压情况,插电红灯亮待机状态是3.45V,开机状态是2.7~2.75V,虽比3.3V标准电压低了约0.6V,但工作及操作正常。

网友:
好強,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