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LED 閃燈, 運作的原理是啥呢

楼主(2024-10-18):
練習測量光偶合器時候, 抄襲也搭建了一個電路, 1.2V電池可行, 4V 也行只是閃兩次, 不需要用到電感的
跟以前玩過的那種不同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635-1-1.html)
可是想不明白他如何動作的

電路圖

1.2V LED flasher

1.2V LED flasher

閃燈的實驗視頻

网友A:
就是由Q1,Q2組成非穩態震盪電路.............

一開始Q1,Q2都OFF,Q1 C極經低電阻R3拉到低電位,
電源電壓經由R1對C1充電,由於Q1是PNP電晶體,
E極接在+電源,B極經由R2->C2->R3也構成充電迴路,
這股電流很微小不至於讓Q1完全導通,C2兩端電壓隨著充電時間逐漸升高,
當升高到Q2 BE順向導通門檻時(通常是0.6V附近),Q2開始導通,
由於Q2 C極接在Q1 B極,所以會讓Q1大導通,Q1一導通C極電壓急遽上升,
此時Q1 C極電壓加上C1兩端電壓(倍壓效果)往LED放電,點亮LED。
另一邊C2也一樣倍壓對Q2 BE放電,讓Q2更是導通飽和,連帶Q1也導通飽和。
當C2電量放光之後Q2進入OFF狀態,連帶Q1也轉OFF,此時Q1 C極又被R3拉成地電位,
C2電壓對Q2 BE呈現逆向偏壓,讓Q2完全截止.......之後一直循環下去。

這個電路有瑕疵,當Q1,Q2導通時,Q1 B極電流未經限制,
Q1 B極最好串一顆大約數K之間的電阻,以限制Q1 Ib於合理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由Q1,Q2組成非穩態震盪電路.............

一開始Q1,Q2都OFF,Q1 C極經低電阻R3拉到低電位,

看師一席話, 勝讀十年書
俺學習也明白了

楼主:
模擬的結果

楼主:
模擬的源碼 xiaolaba_1v2_LED_flasher.asc
使用已經併購在 ADI 旗下的軟體 LTspice, https://www.analog.com/cn/lp/002/tools/ltspice-simulator-tw.html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192 -64 -288 -64
WIRE -48 -64 -192 -64
WIRE 32 -16 16 -16
WIRE 144 -16 112 -16
WIRE 416 -16 144 -16
WIRE 416 0 416 -16
WIRE 144 48 144 -16
WIRE 272 48 224 48
WIRE 352 48 272 48
WIRE -288 64 -288 -64
WIRE 272 64 272 48
WIRE -48 96 -48 32
WIRE -192 160 -192 -64
WIRE -48 160 -48 96
WIRE -48 160 -112 160
WIRE 272 160 272 128
WIRE 272 160 -48 160
WIRE -48 192 -48 160
WIRE 272 240 272 160
WIRE -48 288 -48 256
WIRE -48 320 -48 288
WIRE -288 416 -288 144
WIRE -48 416 -48 384
WIRE -48 416 -288 416
WIRE 192 416 -48 416
WIRE 272 416 272 320
WIRE 272 416 192 416
WIRE 416 416 416 96
WIRE 416 416 272 416
WIRE 192 432 192 416
FLAG 192 432 0
FLAG -48 288 Vled
FLAG -48 96 V_charge
FLAG -192 -64 vbat
FLAG 272 48 Voff
SYMBOL cap -64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470?SYMBOL cap 256 64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4?
SYMBOL res -96 14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res 128 64 R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100k
SYMBOL res 256 224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68
SYMBOL res 128 0 M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npn 352 0 R0
SYMATTR InstName Q1
SYMATTR Value 2N3904
SYMBOL pnp 16 32 R180
SYMATTR InstName Q2
SYMATTR Value 2N3906
SYMBOL LED -64 320 R0
SYMATTR InstName LED
SYMATTR Value W5AP-LZMZ-5K8L
SYMBOL Misc\\battery -288 48 R0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1.2v
TEXT -322 504 Left 2 !.tran 5

网友:
這個電路,電路有振盪,LED也不會閃爍,假設振盪Q2電晶體導通,C1的470uF電容充電經LED,LED有電流亮一下,470uF充飽了,470uF電容充飽有電壓,可是沒洩放470uF電容電壓的電阻,LED只這一次亮一下,470uF裡面電壓沒洩放,關機等很久470uF慢慢漏電洩放電壓,以後才會再次亮LED,

网友A:
R1連接C1的位置畫錯了。

网友B:
仔細看線路的電源電壓才1.2V,這個PNP及NPN直接耦合振盪線路,不太適合低電源電壓,模擬軟體測試一回事,實際的線路運作又另一回事,Q1電晶體的R2供給偏壓,容易受到室溫(會影響電晶體PN接合面順向偏壓高低)及電源電壓的影響, R2的阻值調到原本會振盪,室溫或是電源電壓稍微降低,電晶體就偏壓不足沒辦法振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連接C1的位置畫錯了。

感謝提醒, 確實是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細看線路的電源電壓才1.2V,這個PNP及NPN直接耦合振盪線路,不太適合低電源電壓,模擬軟體測試一回事,實 ...

感謝提醒, 確實是錯了

楼主:
更正畫錯的 R1 C1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192 -64 -288 -64
WIRE -48 -64 -192 -64
WIRE 32 -16 16 -16
WIRE 144 -16 112 -16
WIRE 416 -16 144 -16
WIRE 416 0 416 -16
WIRE 144 48 144 -16
WIRE 272 48 224 48
WIRE 352 48 272 48
WIRE -288 64 -288 -64
WIRE 272 64 272 48
WIRE -48 96 -48 32
WIRE -48 160 -48 96
WIRE 272 160 272 128
WIRE 272 160 -48 160
WIRE -48 192 -48 160
WIRE 272 240 272 160
WIRE -192 272 -192 -64
WIRE -48 272 -48 256
WIRE -48 272 -112 272
WIRE -48 288 -48 272
WIRE -48 320 -48 288
WIRE -288 416 -288 144
WIRE -48 416 -48 384
WIRE -48 416 -288 416
WIRE 192 416 -48 416
WIRE 272 416 272 320
WIRE 272 416 192 416
WIRE 416 416 416 96
WIRE 416 416 272 416
WIRE 192 432 192 416
FLAG 192 432 0
FLAG -48 288 Vled
FLAG -48 96 V_charge
FLAG -192 -64 vbat
FLAG 272 48 Voff
SYMBOL cap -64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470?SYMBOL cap 256 64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4?
SYMBOL res -96 25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res 128 64 R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100k
SYMBOL res 256 224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68
SYMBOL res 128 0 M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npn 352 0 R0
SYMATTR InstName Q1
SYMATTR Value 2N3904
SYMBOL pnp 16 32 R180
SYMATTR InstName Q2
SYMATTR Value 2N3906
SYMBOL LED -64 320 R0
SYMATTR InstName LED
SYMATTR Value W5AP-LZMZ-5K8L
SYMBOL Misc\\battery -288 48 R0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1.2v
TEXT -320 504 Left 2 !.tran 20
TEXT -280 448 Left 2 ;correct R1 C1 connection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