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Z370-P CPU 12V短路 要如何排查出故障原因呢?

楼主(2024-10-19):
小弟是維修新手,請各位先進指導要如何排除故障,感謝.
三用電表量測CPU 12V 接地短路

南僑供電1.026V

其他圖片不清楚是什麼供電

网友:
點位圖
ASUS PRIME Z370-P Rev1.01(BDV)(.FZ).zip (108.48 KB, 下載次數: 27)

网友A:
應該就是核心供電或VCCGT上管擊穿造成短路,優先將每一相上管G極測量是否有偏低的?

可參考這帖2F版主提供的點位圖,PL1100 pin2就是連通到VCORE、VCCGT的供電。
跪求華碩ROG STRIX Z370-H GAMING電路圖或點位圖 by Lazy_Panda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813-1-1.html

good luck~

网友B:
從點位圖看來,第一張圖的那個孔,原本就是 GND ,所以量了是呈現短路沒錯

楼主:
感謝先進無私的分享,小弟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是核心供電或VCCGT上管擊穿造成短路,優先將每一相上管G極測量是否有偏低的?

可參考這帖2F版主提供 ...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點位圖看來,第一張圖的那個孔,原本就是 GND ,所以量了是呈現短路沒錯 ...

大俠你說對了,我量錯了,量另一邊也是一樣的情形(短路),感謝你的糾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俠你說對了,我量錯了,量另一邊也是一樣的情形(短路),感謝你的糾正

嗯,所以是擺拍插錯孔了

運氣好就 MOS 管短路、不好就連主控、協控都壞,那個散熱片要拆下來量 MOS 管

拆下散熱片、可以先目視,外觀有沒有明顯燒毀的 MOS管

沒有的話,就用電表量了

楼主:
小弟目前還在論壇新手村,等出新手村再來下載獅子魚大大提供的點位圖.
回覆大俠散熱板拆下目測沒發現燒毀的MOS管,這片主機板是自己再使用,
想要嘗試自己修復無奈小弟不是相關科系的學生,自己深知這是痴人說夢話,
往好的地方想至少能增加些電子相關的知識,感謝各位新進無私分享.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主機板PWM晶片故障是否會造成CPU 12V供電短路嗎?

楼主:
謝謝Peter大 和 大俠的指導,有找的一個MOS上管對地短路,等找到MOS管換上,在來分享後續情形

楼主:
看完P大發表完修華碩Z370-P的過程,發覺我自己在這裡只是個跳樑小丑,不懂電子學千萬不要說要自己要維修主機板,感謝各位先進無私的分享自己維修經驗.這裡真的是維修著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