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E2750VV 液晶螢幕有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4-10-19):
LG E2750VV 液晶螢幕有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LG E2750VV

2.故障情形~有過電按觸控電源鍵沒反應不開機,以功率錶測試消耗功率5.64W

3.由於是外接19V/3A變壓器,所以只有一片機板(主板結合背光驅動電路)

4.右下角就是背光驅動電路,PCB一片焦黃可知是被過熱零件烤焦的

5.用電錶量測開關 N-MOS 已經燒壞短路,更換一顆特性較佳 N-MOS OK

6.通電測試已有19V輸出,開機剛開始都正常但是不到10秒 LED 背光狂閃,趕緊關電檢查剛換的 N-MOS 超燙的

7.面板型號~由於背光狂閃也有可能 LED 燈條不良造成,所以要面板型號查面板規格表

8.以 LED 測試器測試燈條,4組皆是正常的所以也不用拆開面板檢測了

9.由於查不出背光驅動電路過熱原因,所以將零件掃除以(10~27吋 LED 萬用恒流板 Gold-10E)代用,簡單便宜好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39168540253

10.紅線接19V電源(+),黑線接地線(-),黃線(ENA)接邏輯板5V供應點(開機時會打開5V供電,關機會切斷5V供電,所以很適合當恆流板(ENA)開關信號

11.黏貼絕緣片固定好恆流板

12.完修測試照

网友:
因為背光驅動電路會發熱嚴重
每次遇到這種小板子設計~
都會另外加個恆流板~
也能防止主板上的主晶片過熱

网友A:
Wet大好強所有顯示器的問題都能解決,用萬用恒流板還能調背光亮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好強所有顯示器的問題都能解決,用萬用恒流板還能調背光亮度嗎?

比較簡單的主板設計或是有明確標示亮度調整腳位的就可以。

此例設計太複雜了沒有原廠電路圖應該很難實現亮度調整,因為很可能皆由IC來控制,又是觸摸感應開關來控制更是難上加難,所以就......................................

网友:
好強,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