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羅密歐TE-605的有線電話機一直響保留音樂的查修方向

楼主(2024-10-20):
手中有一台羅密歐TE-605的有線電話機,當把話筒拿起來時(沒按保留鍵),從話筒那邊會一直響保留的音樂
而且紅色LED燈會亮起來,放回話筒後紅色LED燈會熄滅、聲音會停止,拆開外殼,肉眼觀察零件都是好的
請問各位前輩,建議查修的方向!!??

355559[      /attachimg]

网友A:
MPS A92,MPS A42 這類高壓開關晶體看有沒漏電,通常是這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S A92,MPS A42 這類高壓開關晶體看有沒漏電,通常是這種問題.

找到一顆Q4 A92的電晶體,但不知如何檢查是否會「漏電」...
先找看看有沒有材料,更換後再回報處理情形!

楼主:
感謝bm8cfq大的指導,更換MPS A92電晶體後已經完修了,話機正常了

【修復經過】
這塊板子上有2顆MPS A92電晶體,第一次先更換第一顆MPS A92電晶體,保留音樂還是響不停,沒因為更換零件就改善

再更換另一顆,  ,這顆換掉,話機功能才回復正常

一併修正前篇話機數字鍵排的排列,下圖才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