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515-51g 開不了機

楼主(2024-10-21):
友人的筆電,說是用一用,螢幕閃爍後就開不了

插電或是電池,按電源建都會亮藍燈,風扇會轉

把相關的硬體,記憶體,硬碟都先拔除,外接HDMI的螢幕也無畫面

想請問各位,是否主機板掛了,值得修嗎?

网友A:
直不值得修看主人
要送修或自己修
送修當然就是價錢問題
自己修就是練功夫學到就是自己的
描述的問題可先刷BIOS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05-1-1.html
3樓方法先試 記憶體座跟記憶體先清潔再裝上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不值得修看主人
要送修或自己修
送修當然就是價錢問題

謝謝大大,那篇3樓的有試過了
背蓋沒上時,插上電供。電池紅燈會閃一會然後熄滅,那個開關按住,則持續亮燈,應該就是充電中
這樣判斷,電供,電池,都有正常供電

友人有使用需求,所以時間上,不允許我這個外行的慢慢摸,能做的只是給出建議,修或是買新的,這樣而已
要是決定買新的,那就有可能留給我慢慢玩,要是想修,就看版上大大有無建議的台中店家,謝謝

网友:
能充電不表示供電正常,開機後的各路供電也得查,開機能亮藍燈,也有可能缺電壓

如果供電都有,就是功能方面的問題了,EC、獨顯、CPU南橋其中有故障

最好是有開機電流可以參考、先刷BIOS排除

沒有提到是否有用別的記憶體測試,有時候使用久了,插腳表面長黑斑接觸不良、要做清潔

還有一種就是鍵盤故障,開機鍵還能用,某些鍵卡住,會影響開機

可以不插鍵盤開看看,開機要短接  27、28腳,剛好是最後兩根

短接的時候,螢幕不能蓋地來,筆電需 L 型側放

楼主:
兩位大大都建議先刷BIOS,沒這樣做過先問一下,以免愈搞越嚴重

可以請教,BIOS是去原廠下載嗎?下載的內容是一個壓縮檔。裡面只有一個.exe檔!(感覺不太對)

沒畫面,該要如何更新BIOS,爬文是做一個FAT格式的隨身碟(需要可開機嗎?)將檔案複製其中
插入USB開機時同時安壓Fn及ESC鍵就等待完成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兩位大大都建議先刷BIOS,沒這樣做過先問一下,以免愈搞越嚴重

可以請教,BIOS是去原廠下載嗎?下載的內容 ...

是要用燒錄機拆下BIOS芯片重新燒錄
官網的不能直接用
最好是將你的BIOS原始檔備份出來進行修改或網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用燒錄機拆下BIOS芯片重新燒錄
官網的不能直接用
最好是將你的BIOS原始檔備份出來進行修改或網路找 ...

感謝,那這樣工程對我來說有些大
還是問過友人願不願意冒這個風險了,畢竟可能會被我越搞越糟

楼主:
想說不要越庖代俎就花個500送維修中心試試吧
回報是液晶螢幕故障,然後硬碟也有故障,螢幕報價九千,就伸伸舌頭,算了

筆電領回後,想說硬碟故障,那我換個硬碟試試,結果原本外接螢幕不顯示,現在變成可以了
那就請友人把筆電接個外接螢幕,當桌機用就好了

楼主:
還想請教各位大大,若螢幕壞了,但外接螢幕OK,那有無可能自己找一個螢幕來換就恢復正常了呢?

之前有幫朋友處理過一台asus的筆電,也是螢幕沒畫面,送皇家說主機板故障,但有人教我用手電筒近照細看,要是有畫面的內容可以試著換螢幕即可,後來也是淘寶買一個一模一樣的螢幕換上就OK了
因為拆了看螢幕型號,有一模一樣的,而且只有一條排線,這個我就會了,

淘寶找了一家有一樣型號的,太久沒淘寶買東西,光重新認證就搞了好久
再來就等順豐送貨到家,再來回報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想請教各位大大,若螢幕壞了,但外接螢幕OK,那有無可能自己找一個螢幕來換就恢復正常了呢?

之前有幫朋 ...

當然,有可能換螢幕就可修好,
記得換螢幕時要先斷開電池,
以免杯具發生,

原本外接螢幕不行,搞不好只接頭氧化,
你送修時,店家可能有幫你清過接頭!

"電子接點清潔劑"是好物,
可以修好很多突發故障,
蝦皮拍賣上搜尋"電子接點清潔劑",
"艾X森,鬼X",那罐就很可以,

噴完記得用吹風機吹乾再上電使用!

楼主:
淘寶賣家發順豐特快,結果是台灣海關查驗給拖了3天,煩死了
來了排線輕輕一接上,跟新的一樣,廢話,我就是買新的啊
螢幕1054運費236,宏碁要報價9千,DIY自己賺起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寶賣家發順豐特快,結果是台灣海關查驗給拖了3天,煩死了
來了排線輕輕一接上,跟新的一樣,廢話,我就是 ...

先用看看吧~~

買過幾次淘寶面板,大概都有機率,沒幾個月就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看看吧~~

買過幾次淘寶面板,大概都有機率,沒幾個月就壞   ...

哈哈,你別嚇我耶
這麼一說,我倒想回頭問問之前我幫他換asus面板的朋友,是否還頭好壯壯
那次印象中也是大約這個價格,所以才不疑有它,就買了下去

有很多更便宜的,後來發現不對勁,不然就是二手的,或是有亮點其他的問題,不知是賣家寫得不明不白,還是我對國字的認識不足
後來找了這家買全新的,上次換雖是韓國貨,但也都是大陸製,感覺不管再怎麼買,應該都沒辦法避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別嚇我耶
這麼一說,我倒想回頭問問之前我幫他換asus面板的朋友,是否還頭好壯壯
那次印象中也是 ...

對啊,通常都1000多,除非特殊面板如macbook的

所以台灣這邊至少都會賣 3000上下+三個月保固,這樣三個月內壞了還不至於賠錢

--
淘寶買零件、IC 就幾乎都是拆機整新品,常買的都知道,重要 IC 幾乎沒有 100%新的

像南橋、CPU、GPU 也都是拆機的,印象中看修機影片,換了三個南橋修好的都有

面板的話應該也都拆機,像有的說A、A-的,也可能是工廠打掉流出來賣的

所以就運氣運氣,沒壞就沒事囉~

楼主:
暫時安全下庄,給朋友帶回去了,但又衍伸出新的問題

請教各位大大
說是喇吧破音,開大聲些就有雜訊,這是我更換螢幕時,有去碰到甚麼了嗎?

网友:
有可能,我朋友也遇過類似的問題
不過他的是過保了
拿去給附近的維修店家修

网友:
可以先外接試試吧,插耳機,連耳機也會有雜音的話,才是有可能傷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