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迪爵的龍頭線組電壓不穩且偏低

楼主(2024-10-21):
新迪爵的龍頭線組電壓會不穩"亂跳"且偏低,請問龍頭這樣機車尾端線組電壓會"不穩亂跳且偏低" ,這是線路有短路還是線組接頭接觸不良造成?

非電系本科,愚昧的問題請幫忙開釋,感謝

网友:
沒有照片,不知道你量那裡

网友A:
我處理電路線組電壓會不穩亂跳
都是一手穩固定插頭端或放開  另一手慢慢搖動線組
試著模擬重現問題  然後逐步更換固定點 縮減懷疑方向

网友:
"新"迪爵當然送當地總經銷檢查(他數量夠有較多經驗),不是一般經銷商,省時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處理電路線組電壓會不穩亂跳
都是一手穩固定插頭端或放開  另一手慢慢搖動線組
試著模擬重現問題  然後 ...

謝謝指點,我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