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請問BENQ的EX2710S螢幕問題

楼主(2024-10-21):
1我的螢幕是2023年買的
是BENQ的EX2710S
使用接線是hdmi
原廠附的線
自從用了這螢幕之後
會涋然黑掉又亮起來
我以為是顯示卡壞了...從630換成730再換成現在的1030一樣在不特定狀態..螢幕禿然滅掉又亮起來
我的電源是庫瑪gxii 450w黑色扁線版本
從win7系統就開始會這樣
有改用最舊的版本驅動程式就稍微好一點
作業系統換成win10..驅動程式不論事下載nv底亞官網驅動最新版的還是用win10更新提供的驅動程式
螢幕一樣都會涋然滅一下又亮起來
從去年買到現在都會偶發..真的讓我不知道怎辦
而我本身有用雙螢幕
副螢幕一樣是benq的25吋螢幕
主螢幕EX2710S病發時後隔壁的副螢幕都很正常....

网友:
保固內.原廠直接叫修

网友:
使用 電子接點清潔劑 噴一噴 HDMI 孔 ~試一試~

网友:
你注意看一下HDMI插頭裡面的針腳,是否有插入時不小心將針腳往內折入,不是每一個針腳都是整齊排列?
請看下圖

紅線指到的PIN腳明顯往內縮,綠線區起來的針腳是正常的。

网友:
主副螢幕接線交換比對,應該很容易判斷是誰的問題吧!

如果是螢幕問題,再怎麼換顯卡都沒有用。

先釐清是誰的問題,再來想解方吧!

网友:
資訊不足,要看螢幕電源顯示燈

黑屏同時螢幕電源燈不亮,可能是供電部分異常,更換供電系統測試(電源線老舊、變壓器輸出電壓不穩、插座接觸不良)

螢幕電源亮綠燈(有訊號),可能是LED背光光源供電問題

黑屏同時跳出 [No signal]或螢幕燈號轉紅(無訊號),朝向接頭、連接線方向查詢。

另外,顯卡硬體不穩、系統驅動程式不正確、軟體後臺更新、HDR設定........這些就比較難排查。

网友:
通常最簡單的 線材、接頭先來解決
然後驅動、軟體
都不行就是送修報修(告知特定故障情況)不然有些故障還不明顯試不出來
最不好搞的就是那種時好時壞的

网友:
我也覺得保固內送原廠,不然DIY後被判定人為。給原廠判定後縮小問題點。

网友(2024-11-25):
先清潔螢幕和顯卡的HDMI接口,然後換一條線,線材的品質要粗一點,品質好的,這種問題,百分之90是線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