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A-1388T洗衣機脫水失敗維修

楼主(2024-10-22):
家裡這台國際牌洗衣機已經邁入第19年了,最近常常在脫水時觸發開關而停止,經過判斷應該是磨擦彈簧要換了。判斷方式為啟動脫水,從縫隙觀察內桶的轉盤,如果啟動瞬間轉盤先轉,與內桶動作不一致,就是磨擦彈簧有問題。

為了換這顆彈簧又買了一支延長桿與13mm套筒。另外還需要10mm套筒才能將保護框卸下

先拆下保護框與皮帶

再來是比較麻煩的轉盤,需要13mm套筒

拆下轉盤,摩擦彈簧就在那白色的齒輪裡面

換上新品

舊的摩擦彈簧

後記

摩擦彈簧更新後脫水就恢復正常了。要注意的是如果過一陣子摩擦彈簧又壞了,那就是軸心可能有磨損,就要直接更換整組軸心。

网友A:
我家的也是這台,用二十幾年了,很耐操。
這種問題;我是取出.擦拭乾淨,在塗上攻牙油解決,至少可撐4-5年。

网友:
摩擦彈簧更新後脫水就恢復正常了。要注意的是如果過一陣子摩擦彈簧又壞了,那就是軸心可能有磨損,就要直接更換整組軸心。

只要减速器总成里的星形减速齿轮和轴承没卡死,可将方丝弹簧上部尾端向里折弯一点,目的是增加方丝弹簧内径对外桶轴的摩擦力,减少方丝弹簧内径与外桶轴外径之间打滑,工作原理是,洗衣时水阀关闭,白色的棘轮带着方丝弹簧被棘爪顶松,相当于方丝弹簧与外桶轴分离,外桶有刹车基本不转,只波轮转,脱水时棘爪脱离棘轮,方丝弹簧收紧抱外桶轴,皮带轮带动棘轮,棘轮带动方丝弹簧转,且向抱紧的方向转,收紧的方丝弹簧抱紧带动外桶轴转。

補充內容 (2024-10-26 01:13 PM):
总觉得哪里有误,确实是把外桶和内桶名称搞混了,特此更正,上面所述的“外桶轴”应更改为“内桶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這台,用二十幾年了,很耐操。
這種問題;我是取出.擦拭乾淨,在塗上攻牙油解決,至少可撐4-5年 ...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樓主的彈簧看起來沒斷,為何會失去功能

网友:
恭喜完修
還是舊款耐用
前一台也用了快20年吧!自己換過一次摩擦彈簧,一次吊桿。
直到軸心有問題才換變頻機種。

更換變頻機種不到4年吊桿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樓主的彈簧看起來沒斷,為何會失去功能

我3楼有原理介绍,方丝弹簧套在外桶轴上,当脱水动作时,方丝弹簧锁紧外桶轴,皮轮带动白色棘轮转,白色棘轮带动方丝弹簧转,且转的方向是弹簧越转越锁紧,靠方丝弹簧的内径与外桶轴的摩擦力带动外桶转,用久了,方丝弹簧的内径和外桶轴摩擦磨损,摩擦力减少产生打滑,结果是脱水时波轮先转外桶后转不同步(正常是波轮外桶同步同时转),衣服被波轮搅到边上不平衡(正常时衣服被离心力均匀甩在内桶圆周),造成脱水时桶摆动幅度过大,撞击安全开关保护停机,此时电脑有重新进水短时洗涤再脱水一次的程序,再不行就报警停机。

補充內容 (2024-10-26 01:15 PM):
总觉得哪里有误,确实是把外桶和内桶名称搞混了,特此更正,上面所述的“外桶轴”应更改为“内桶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樓主的彈簧看起來沒斷,為何會失去功能

我也是有此疑問,還擔心不是彈簧的問題。我記得拆下後主軸金屬表面有些高溫變色的狀況,樓上砂鍋大大的解釋應該就是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這台,用二十幾年了,很耐操。
這種問題;我是取出.擦拭乾淨,在塗上攻牙油解決,至少可撐4-5年 ...

閣下比我還省啊! 這台十年前我請人換過一次了,那次我備料找人維修還要花1千多工資與車馬費,這次有電動工具就自己動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3楼有原理介绍,方丝弹簧套在外桶轴上,当脱水动作时,方丝弹簧锁紧外桶轴,皮轮带动白色棘轮转,白色 ...

多謝沙鍋大說明,果然是專家

网友A:
我倒是有不同看法;方絲彈簧摩擦後,會有些許黑色產物,降低了摩擦力,逐漸加大空轉距離,產生溫度.起先潤滑油脂會洗掉排出,久了油乾了,就空轉了。

專用油比較固體化,可撐比較久,如果攻牙油,可處理成較固化及可耐較高溫度,處理後的效果絕對可增加一倍的壽命,再加上<打破沙鍋问到底>大,的方法加強,就可如新的一樣了。

网友D:
已經很耐用了,有藉口換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經很耐用了,有藉口換新的了

不想換新的原因是新機種反而不耐用,而且直立式的就這樣,新的也不會比較乾淨,乾脆就一直用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有不同看法;方絲彈簧摩擦後,會有些許黑色產物,降低了摩擦力,逐漸加大空轉距離,產生溫度.起先潤 ...
專用油比較固體化,可撐比較久,如果攻牙油,可處理成較固化及可耐較高溫度,處理後的效果絕對可增加一倍的壽命,再加上<打破沙鍋问到底>大,的方法加強,就可如新的一樣了。

可理解为,棘爪、棘轮、方丝弹簧、外桶轴构成一个离合器装置,用于切断或接通电机对外桶的动力,离合器装置的设计大多属于软接触允许一定程度的打滑,比如过载时打滑或起始加速时的隋性打滑,打滑就有相对运动摩擦造成的磨损,磨损多了,这个离合装置的传动效率就大幅下降,也就是方丝弹簧内径与外桶轴外径因磨损造成摩擦力降低带不动外桶,这时在正常负载下对外桶的起始加速的隋性打滑太多。

補充內容 (2024-10-26 01:22 PM):
总觉得哪里有误,确实是把外桶和内桶名称搞混了,特此更正,上面所述的“外桶轴”和“外桶”应更改为“内桶轴”和“外桶”。

補充內容 (2024-10-27 01:54 AM):
再更正:上面所述的“外桶轴”和“外桶”应更改为“内桶轴”和“内桶”。

网友:
原來是冠黃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