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人知道這個9cm的DC風扇旁的OCS 477H 3S9T是什麼?

楼主(2024-10-23):
先上圖

有人知道這個IC 是什麼嗎? OCS 477H 3S9T

是說 這是機器裡的 DC風扇,家人說 她機器運轉時 摔到,機器就不出風了

我拆開查看,這個9公分的風扇DC12V,外接給它通電 只有動一下而已,不會轉

機器本體,我有用一樣是 DC12V的風扇,但尺寸不合,先試看看機器本體有沒有問題,風扇會轉,應該是沒問題

這有問題的風扇

它的扇葉是可拆式的,拿下扇葉後,它中間的4塊鐵 會燙,線圈短路??

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這種DC風扇摔到/震到 會有什麼問題嗎? 摔到線圈會短路喔??現在這情況很難理解

网友A:
應該是霍爾傳感器

霍爾傳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霍爾傳感器

霍爾傳感器

感謝您的解答

這IC在這風扇,主要要用來作什麼用的?

那這顆IC,我看您提拱的網站介紹

好像有提到 有過溫保護

我要怎麼檢測/判斷,我這風扇上的這個IC 是好是壞的?

-------------------
我有找到資料了

風扇霍爾感知器壞了

楼主:
順著「霍爾 477H」這字去餵狗,看看能不能找到IC買

結果亂看亂走

本來沒想要看這影片的

How To Make Magnetic Tester With Hall Effect Sensor AH277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0rNIoo5Zk

結果還是點了進去看

看了影片前面十幾秒,讓我得到了,如何把 風扇上的PCB板拆下來,它是有卡榫, 可以轉開來

我就學來 試看看 能不能扭下來

不然我一直撬都撬不下來,看不到 PCB板的背面

我這風扇還沒卡榫,一轉就鬆,左扭右扭就轉下來了............

看了看背面,也沒看出什麼,就又裝回去

上電試看看,結果可以動了......

原來可能是 摔到有應力留在PCB板上造成假性短路....

笑死.....看了一個不相干的影片,解決了問題

网友:
那個影片使用的電路和我提供連結中的圖片相同。
就是這個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