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BIOS] ASUS TUF F15 gaming 2022 | FX507ZM-ES74

楼主(2024-10-25):
徵求BIOS ASUS TUF F15 gaming 2022 FX507ZM-ES74

因進液腐蝕斷線,修補後CPU、GPU都有發熱,且開機會重開機一次。

但LCD沒顯示、外接HDMI螢幕也沒有。

感覺整體是正常觸發的反應,想嘗試重刷BIOS。

若有前輩有該款型號的BIOS,還請幫忙,謝謝。

ASUS 原廠BIOS網址,但不太確定能否燒錄

网友A:
剛剛在迅維下載的應該不能用,所以拿掉了

迅維上面的是 FX507Z、留言有說尾數不一樣不能用,要FX507ZM

-
i7-12650H +RTX3060 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在迅維下載的應該不能用,所以拿掉了

迅維上面的是 FX507Z、留言有說尾數不一樣不能用,要FX507ZM

對!這台是美國機,規格如大俠所說的一樣。感謝

明天拆下來燒看看

BIOS應該是圖三華邦這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這台是美國機,規格如大俠所說的一樣。感謝

明天拆下來燒看看

官網下載的有 PFAT 防護 ~用工具解開比對網路上的完全不一樣,應該是工具無法完美解開

上面的刷看看,原機的也備一份上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這台是美國機,規格如大俠所說的一樣。感謝

明天拆下來燒看看

不是,在 記憶體槽旁邊

GigaDevice 兆易創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 記憶體槽旁邊

我試試看多貼幾層防焊膠帶、最外面再鋪錫箔紙

...兩邊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試試看多貼幾層防焊膠帶、最外面再鋪錫箔紙

...兩邊都有

前陣子買這個探針式的,還沒實際使用,缺點就一種規格需各買一個,我只有買常見的 SOP8 5.8

以後筆電應該都是這種 32MB WSON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買這個探針式的,還沒實際使用,缺點就一種規格需各買一個,我只有買常見的 SOP8 5.8

以後筆電應 ...

這不便宜啊!! 治具ˋ等級的@@

我不常修到筆電,是客串居多,沒完修也是白做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不便宜啊!! 治具ˋ等級的@@

我不常修到筆電,是客串居多,沒完修也是白做工... ...

我之前是用8根漆包線,每根約10cm,焊在洞洞板上,
洞洞板上焊有對應DIP8底座的針腳,針腳插上燒錄器,
飛線另一端飛到主板上,

就不用拆IC,直接燒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用8根漆包線,每根約10cm,焊在洞洞板上,
洞洞板上焊有對應DIP8底座的針腳,針腳插上燒錄器,

好的,謝謝J大建議。

先飛飛線操作,好過做防焊膠帶勞作還可能沒什麼效果@@

補充內容 (2025-2-11 09:09 PM):
接回斷線與異常零件2R2,CPU與GPU都發熱。
但沒處理BIOS,退回給客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