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亞瑟喇叭 V-9803 分音器故障

楼主(2024-10-25):
亞瑟二音路喇叭,高低音都不能發出聲音,拆開測試喇叭單體是正常的,推斷是分音器故障。
照片如下:
小弟對於電子學僅略懂,手上也僅有便宜的電子式三用電表
目視分音器上的零件,有大小線圈、1個電容、4個水泥電阻,還有一個大的PMT電容
大小線圈測試皆為通路,用電阻檔測試電容可以充電,測試水泥電阻的電阻值皆與標示相符

請教各位先進:
1.上面測試的方式是否有錯?
2.如果找不到相同8uf、250V的PMT電容,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嗎? 可以換MPT或MKP電容嗎?
3.水泥電阻是否可以更換成等值的黃金電阻?

感謝不吝告知!!!

楼主:
已經修正原po文,謝謝!!

网友:
其實我沒有接觸分音器,不過看了一下通用的分音器線路圖我實在很納悶這種東西會壞掉,搞不好只是端子或焊點被"震鬆"了而已。

總共就這幾個零件,真的是零件壞了也很容易查出。

网友:
喇叭不是有兩隻嗎,有聲音的分音器或零件拆到沒聲音的那隻去試就很快能找到答案。

网友:
分音器不太容易故障,交換測試就知道了

网友:
分音器應該正常的吧!注意喇叭後的端子座是否鬆脫接觸不良.再來喇叭線

网友:
往往問題都出在最簡單的地方,只是沒注意到而已。
檢測電感可用電表判段有無斷路,檢測電阻可用電表的電阻檔,
這種PP電容不太會壞,用電表上面的電容檔撿測即可。

仔細看單體的接線是否有脫落?喇叭接頭的線是否有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