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PHILIPS 72007 觸控檯燈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24-10-27):
PHILIPS 72007 觸控檯燈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1.型號~PHILIPS 72007

2.故障情形~接電後按開燈觸控區沒有反應

3.先檢測電源變壓器供電正常~DC 12V~

4.內部只有一片小電路板,通電檢測DC 12V有輸入還有降壓轉換的DC 5V也正常,應該是不知名觸控IC(16 PIN)故障了

5.看到網路上有人介紹~單路無極觸摸調光LED恆流驅動板~很好用!故買來試一試~

6.新舊電路板比對一下

7.紅線DC 12V輸入焊接電路板DC IN(+),黑線焊接DC IN(-);棕線焊接OUT LED(+),藍線焊接OUT LED(-);觸控輸入點焊接一段細導線(建議10 CM以內),終端連接一片銅片(直徑約2CM)當感應區,通電測試綠色指示燈會亮起,手指觸碰感應銅片點燈正常,持續按壓實現了無段亮度漸明、漸暗調整,關燈也正常。

8.最後將感應銅片黏貼回原本的塑膠殼感應區即可(電容感應輸入無須直接接觸),組裝起來通電測試待機消耗功率0.16W

9.測試最小亮度調整消耗功率0.19W

10.測試最大亮度調整消耗功率5.87W

网友A:
讚! 讚! 讚!

這個好用,要筆記。
順便把規格記錄下來。
手上有幾塊LED板,正在想搭配什麼恆流驅動。

輸入電壓:恆壓直流供電 12V
(9V~24V 通用,為降壓恆流,輸入要高於輸出,保留 2~5V 餘量, 恆流效果佳)
輸出電壓:燈兩端電壓
輸出電流:約475MA全亮 0.2歐
靜耗電流:≈9毫安以下(含指示燈工作電流);
調光方式: PWM
調光頻率:20KHZ
感應厚度:
5MM--以直徑2CM圓銅箔隔5MM厚亞克力板作為測試標準(感應靈敏度可調);  電容式單鍵感應, 可以不直接接觸感應,一般無需訂製特別專用的控制面板,基本可隔著陶瓷、玻璃、微晶板、塑膠、有機玻璃等材質的外殼安裝或改裝使用。

[接線方式]
PCB板標記:DC IN、+、-為直流電源輸入端;
PCB板標記:LED+、LED-為輸出端接LED燈板正負極;

不過有個疑問是,網路規格中的[工作方式]這段說明,看不太懂,wet大有測試過嗎?
到底有沒有記憶功能?

[工作方式](亮度記憶是指不掉電的情況下;漸明漸暗是指開關燈的過程)
1.不帶亮度記憶突明突暗的LED觸摸無級調光功能 (看不懂)
2.不帶亮度記憶漸明漸暗的LED觸摸無級調光功能 (可理解)
3.帶亮度記憶漸明漸暗的LED觸摸無級調光功能 (可理解)
4.LED三段觸摸調光功能 (可理解)

网友B:
飛利浦的觸控檯燈多年前也碰過,當年買不到替代模組 ic也買不到,送回收了。

网友C:
恭喜完修,原來連這個也有公板,維修上輕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 讚! 讚!

這個好用,要筆記。

[工作方式]
亮度記憶是指不掉電的情況下
說明白~12V變壓器持續供電待機狀態下,重新開燈會記憶關燈前使用最久時間的亮度

漸明漸暗是指開關燈的過程
說明白~開燈後亮度強弱變化的控制。

1.不帶亮度記憶突明突暗的LED觸摸無級調光功能 (看不懂)
說明白~按一下SW開燈-->直接最亮;再持續按SW-->亮度漸減(需求達到離手)至最低亮度;再按一下SW關燈。
覺得不夠亮時持續按SW-->亮度漸增(需求達到離手)至最高亮度;再按一下SW關燈。

2.不帶亮度記憶漸明漸暗的LED觸摸無級調光功能 (可理解)
說明白~按一下SW開燈-->預設低亮度;再持續按SW-->亮度漸增(需求達到離手)至最高亮度;再按一下SW回到預設低亮度,再按一下SW關燈。
覺得太亮時持續按SW-->亮度漸減(需求達到離手)至最低亮度;再按一下SW關燈。

3.帶亮度記憶漸明漸暗的LED觸摸無級調光功能 (可理解)(出廠預設模式)
說明白~按一下SW開機-->會記憶關燈前使用最久時間的亮度;再持續按SW-->亮度漸增(需求達到離手)至最高亮度。
覺得太亮時持續按SW-->亮度漸減(需求達到離手)至最低亮度(關燈要件);再按一下SW關燈。

4.LED三段觸摸調光功能 (可理解)
按一下SW開燈-->第一段亮度(功耗約0.44W)
再按一下SW-->第二段亮度(功耗約2.26W)
又再按一下SW-->第三段亮度(功耗約6W)
又又再按一下SW-->關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利浦的觸控檯燈多年前也碰過,當年買不到替代模組 ic也買不到,送回收了。 ...

哇喔~~太可惜了!!!
LED燈可直接接DC電源中間串聯一個單切開關使用啊!!以最大亮度工作,不需要IC及替代模組。

我本來也想直接改串聯開關的後來忙到忘記了,直到最近看到wish老大回復會員時提到有替代模組,試用後非常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原來連這個也有公板,維修上輕鬆多了

感謝wish老大推介,真的便宜簡單又好用,一片才NT45元還含運(低消99元)。

网友:
大感謝 !
多年前拆散後缺件就冷凍起來
終於可以準備讓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