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EUPA TSK-8420A 微波爐修理

楼主(2024-10-28):
老丈人的自用機,2007出廠,症狀是插電沒反應

外觀,滿滿貼牌味

後面,貼牌的沒電路圖,5顆螺絲全拆

側面1顆T10的要拆

取下外殼,目視看不出問題

機械式的照往例量3顆微動開關,都好的,量磁控管沒短路

回頭量保險絲,外觀好的竟然斷路

換顆新的15A保險絲,上店開機有反應,煮開一杯水完修

裡面滿滿的油垢,修機器10分鐘,洗微波爐1.5小時

楼主:
下次記得保險絲不論外觀先量再說

网友A:
以后还可能会断进线保险管,要避免,就得叫你老丈人尽量避免带电开关炉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还可能会断进线保险管,要避免,就得叫你老丈人尽量避免带电开关炉门。 ...

多謝指導,小弟會告訴老丈人

网友A:
换出来的保险管型号参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出来的保险管型号参数是什么?

15A 250V 因為生鏽了,只能勉強看出來

小弟也覺得奇怪,15A怎麼這麼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A 250V 因為生鏽了,只能勉強看出來

小弟也覺得奇怪,15A怎麼這麼細

换上去的保险管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去的保险管型号呢?

只寫15A,相同規格用在上豪 MW1122 1400W已經1年了沒問題

新保險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寫15A,相同規格用在上豪 MW1122 1400W已經1年了沒問題

新保險絲

新旧保险管15A的前面有没有英文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旧保险管15A的前面有没有英文字母?

沒印象有看到

网友A:
大陆这边大牌正厂家用微波炉进线保险管用的是T8A,大陆这边是~220V供电,很多种电器在刚插电瞬间或在刚启动瞬间会产生比正常工作时更大的电流,因为要对大容量或高低压电容充电,所以会用延迟式保险管,T字头就是延迟式保险管,即可耐瞬间电流过载不易断,可提高保险管的耐用性和可靠性,台湾地区是~110V供电,电流得大一倍最好得用T15A,如果是F头或无字母头属快速熔断或无延时保险管,就比较不耐用。该机烧断进线保险管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保险管及卡座生锈产生接触电阻工作时发热烧断,二是用了无延时普通保险管,经常被启动大电流冲击老化烧断,三是门开关坏引起,前两种开路一般不黑,后一种开路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陆这边大牌正厂家用微波炉进线保险管用的是T8A,大陆这边是~220V供电,很多种电器在刚插电瞬间或在刚 ...

多謝說明,由於是五金行買的材料,不要說小弟搞不清楚,店家比小弟更不清楚,往往A數對就用下去了

看來原廠裝的是慢熔式保險絲,下次有需要要跑電子材料行了
https://jin-hua.com.tw/webc/html/product/show.aspx?num=15436

沙鍋大您真是專業,連這些小地方都考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