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萊克斯Electrolux EWW12842滾桶洗衣機軸承更換

楼主(2024-10-28):
家裡這台歐規的Electrolux伊萊克斯EWW12842滾筒洗衣機2016年購入,最近脫水越來越大聲,除了吵到鄰居,深怕哪一天突然爆炸就不好了(開玩笑)。打電話跟伊萊克斯聯繫,發現該公司是把維修業務委外處理,跟技師聯繫一來一往拖了兩週,得到的答案是1.維修費可能跟機器差不多 2.此機已無備料。基本上我很懷疑這樣的說法,因為高度類似的機種目前市場上還有銷售,只是型號差了一些,估計內部應該都是一樣的。

言歸正傳,脫水異音不是避震器就是內桶的軸承有問題,用手搖動內桶並無感覺異樣,也因此朝向更換軸承的維修方向。第一步就是拆上蓋,後方有兩個螺絲,卸下後即可用力將上蓋移除。因為拆機細節繁多,以下只列出重點描述。

第二步拆肥皂盒。前方投放格先退出,左方有個退出卡榫按下即可將投放格整個拉出來。接下來有兩個螺絲要取下。

肥皂盒上方固定螺絲取出,後方三個小管退出,還有下方的大管退出,即可將肥皂盒卸下。別忘了三個小管安裝位置要記下來

這台有烘衣功能,因此熱風加熱器也要取下,最好紀錄上面的電線接頭位置

取下控制板與前面板,除接頭位置要注意,前面板下方也有三個螺絲。門卡榫上有兩個螺絲也要卸下,從背後把電子鎖往左還是往右推就可以將電子門鎖與前面板分離。最後是移除橡膠圈與前面板的固定鐵絲環,用一字起子夾住即可拉開。接下來即可將前面板整個卸下,我認為這是最複雜的地方。

前面板拆除後就會看到整個滾筒與水泥配重塊。

將洗衣機背板卸下,取下皮帶並移除連接馬達與加熱絲的電線。

將水泥塊卸下,順便移除所有與滾桶連結的排水管、電源線...等連結物,因為要將滾桶取出。固定內桶有左右兩個彈簧與下方三個避震器。避震器用大塑膠釘固定。塑膠釘尖端有個凸狀物,一手用小鉗子壓入,另一手用虎鉗將塑膠釘拔出,最後將滾桶(含馬達)取下。

移除馬達與桶身上面的管路組成後,接下來將橡膠圈與滾桶分離。分離方式跟剛剛有點類似,他是透過一圈彈簧將橡膠圈與外桶束緊的,只需要將彈簧夾出即可。另外加熱絲也要移除,它上面有一個螺帽,轉下即可整組拉出。

拆下的橡膠圈非常髒,都是棉絮汙垢,這是清理好機會。仔細清理肯定要花不少時間。

麻煩的來了,要將內外桶分離。由於外桶後方還有轉盤,用電動起子機移除固定螺絲再分離外桶,桶身中間有一連串的螺絲,將其卸下後即可分離外桶前、後半部。

外桶前半部分離後將桶子倒過來並架高。我用的是兩張椅子,把外桶兩側置於椅子上,地上放置緩衝物,免得等一下內桶掉到地面砸傷了。利用起子與鐵鎚敲擊連動桿,將內桶敲下來。內外桶後方非常骯髒,幾乎是死角,充滿了髒汙。同樣的,這也是清理的好機會。

外桶後半段先不要洗,等到軸承卸下後再清洗。軸承有分大小,我先敲下小軸承再敲下大軸承(含水封)

本機適用的軸承是6206與6207,還有最重要的水封,規格並不好找。

依序將新軸承敲入原位,記得墊上舊軸承敲擊,切記不可用尖銳物直接敲擊。軸承只能敲外環,不可敲內環。這道理我想不用多作解釋,大家應該會懂。

大軸承敲入就剩下最重要的水封。水封內環記得塗上專用的防水潤滑油,外圈塗上矽利康再裝入。這裡其實是最關鍵的步驟,滾筒洗衣機的軸承會損壞絕大多數是水封失效,水跑進去軸承造成生鏽,久而久之就出現異音。我沒試過不鏽鋼軸承,我覺得應該可以一試,或許可以一勞永逸。

可趁機會保養一下避震器。正常的避震器相當硬,如果發現變軟那就是失去效果了,以後脫水會搖晃。這裡必須塗專用的高黏度阻尼脂,凡士林、黃油等不適合喔

最後就是按照所有流程逆向將洗衣機組裝回去。 經過測試,此機脫水不再有異音,終於完修!

後記
國內伊萊克斯服務不是很推,他們是外包給其他公司做,如果過保很有機會被敲一筆。家電我覺得還是日系P家好,有些產品線是台製又有服務站可以買零件,不像我這台歐規的機器,一個水封找了好久。

网友A:
恭喜完修,真是大工程啊,更何況沒有維修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真是大工程啊,更何況沒有維修手冊

真的,我非專業人士,拆卸要搬要蹲要趴,做完全身痠痛,好像跑了1萬公尺的感覺,下次我考慮買新機了

网友:
太強了 !
自嘆不如...

网友:
您真厲害!!
拆卸與組裝工程浩大看了都頭大
恭喜完修!!

网友B:
多年前買過義大利滾筒洗衣機,使用時間不到5年,更換一個凸輪程式器5000元(洗衣機5萬元)可沒多久就出現怪聲,也就是軸承出問題,最後報廢了!! 目前家裡一台13公斤國際牌(大型床單被套),一台12公斤禾聯(衣服),一台國際海龍(踩腳布),一台東元8公斤(襪子) 總共約4萬元,再也不敢買滾筒洗衣機了!!

网友:
之前也買過一台美泰克的滾筒洗衣機
現在打死我都不買滾筒的
還是直立式比較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買過義大利滾筒洗衣機,使用時間不到5年,更換一個凸輪程式器5000元(洗衣機5萬元)可沒多久就出現怪聲, ...

義大利滾筒洗衣機是否是Ariston牌? 當初在挑選洗衣機時差點買這牌,這家代理商同時販賣天價的Miele洗衣機。當初考慮買歐系滾筒是看上高溫殺菌功能,這台用90度洗襪子、內衣褲超級乾淨。我曾經有一件T-shirt不管用什麼洗衣精都有汗臭味,後來洗衣機購入,用90度才洗一次就完全搞定。

現在家裡一台直立、一台滾筒。直立式的洗大件,滾筒洗小件。買滾筒真的要有心理準備,因為水封幾年後一定會壞,最終就是軸承進水生銹,小則是發出異音,大則是滾筒搖晃報廢。建議買兩三萬的機種就好,高價機種一樣時間到了就出問題,那些會買Miele、ASKO、Bosch高價位機種的人算是人生勝利組了。小弟這台伊萊克斯當初買3萬6,用了8年才壞,已經算是值回票價了。這台當初是櫻花代理,等到我跟櫻花報修時才知道櫻花已經結束代理,回歸到伊萊克斯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義大利滾筒洗衣機是否是Ariston牌? 當初在挑選洗衣機時差點買這牌,這家代理商同時販賣天價的Miele洗衣機 ...

謝謝分享寶貴經驗!! 你應該是對機械拆解和維修的高手,佩服!!

网友C:
請問這支40V的衝擊起子機,好用嗎?
我差點也衝一支。
後來覺得18V都有點重了,就踩煞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支40V的衝擊起子機,好用嗎?
我差點也衝一支。
後來覺得18V都有點重了,就踩煞車了。 ...

電動起子要看場合,當初買的時候我嫌它太暴力,但是拆過洗衣機後就改觀了,反而慶幸有這台,不然根本修不了。18V跟40V的扭力好像一樣的,差別在於長時間使用下的溫度。畢竟同功率下,40V只有一半電流,對電池沒那麼傷

网友D:
請問從頭到尾一共用了多少個工時? 最厲害的是橡膠墊圈竟然能找到一模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買過義大利滾筒洗衣機,使用時間不到5年,更換一個凸輪程式器5000元(洗衣機5萬元)可沒多久就出現怪聲, ...

一般家用竟然買四台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從頭到尾一共用了多少個工時? 最厲害的是橡膠墊圈竟然能找到一模一樣的。 ...

第一次拆不熟,到處摸索還有加上清洗保養,花了一天半吧,等到隔天才慢慢裝回去,如果機器能墊高會輕鬆許多。對了,水封國內沒有找到一模一樣的,只有在馬來西亞、泰國、德國有看到同規格的。原廠厚度是11/14,我能找到的是10.5/13,檢查過應該差別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拆不熟,到處摸索還有加上清洗保養,花了一天半吧,等到隔天才慢慢裝回去,如果機器能墊高會輕鬆許 ...

請問您水封在哪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水封在哪買的

可以到蝦皮找京展軸承專賣店問問

网友:
一克斯的吸塵器也是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