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烏骨雞學姐的白牌風扇想裝電池

楼主(2024-10-28):
▼這台小風扇不知道烏骨雞學姐是從那裡來的,跟我說它是要外接阿達不達才能用,要我幫她裝個電池比較方便。

▼看了一下裡面發現有留18650 鋰電池的位置,這款風扇應該是分有電池跟無電池兩種型號。

▼打算並聯4個SAMSUNG ICR18650-26F 2600mAh 。

▼鋰電池都要裝保護板,因為空間關係電池只能分兩處。

▼其實這片電路板有預留電池的位置,但是缺零件。

要補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考慮有4個電池並聯,用原本的充電電路不會超過1A,充電時間會變的非常久,先不裝充電給烏骨雞學姐用看看大約多久會把電力用完?

网友A:
愛姐魔人
請教4個電池並聯,電池電壓仍低於type -c 電池輸入電壓還是輸出電壓5VDC
或是保護板輸出電壓5VDC
期待新充電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愛姐魔人
請教4個電池並聯,電池電壓仍低於type -c 電池輸入電壓還是輸出電壓5VDC
或是保護板輸出電壓5VDC

保護板就提供過充跟過放保護,不過如果由TYPE-C 5V直充需要降壓一下,因為5V 有保護板擋著反而電池充不飽。

网友:
4顆電池,充飽後應該可以用蠻久的

楼主(2024-11-27):
好加在這幾天天氣比較涼,烏骨雞學姐沒在唸,播空繼續弄這台風扇。
▼這條鎳帶要絕緣處理一下。

▼找到一個以前買的帶膠的散熱器。

▼就塞在下方照片的位置,不過要怎麼固定散熱片?

▼上次要黏電磁爐陶瓷面板時,會員送給我他用剩下的耐高溫矽利康,就用它黏在底部固定散熱器好了,等它乾後再看看是否黏的牢固再繼續。

楼主:
▼下午回家試試昨天用耐高溫矽利康黏的還算牢固,就把線接上並試充電。

▼過了不久顯示藍燈表示充滿。

▼這台風扇本來是直接插在1A 的USB 充電器上使用,有一個待機的LED 會恆亮,改成電池後為了節省電力多加一個實體開關,發現開關位置應該開右邊一些。

▼這個風扇有3檔,也有定時跟呼吸燈功能,只要不是用最高速運轉,並聯4個2600mAh 電池可以連續使用很久了。